针筒装的锡浆是用什么设备把它挤出来的呢?

楼主(2019-06-04):
在抖音上看到维修的视屏,用针筒把锡浆挤到焊盘上去,是用什么设备来做的呢?气压泵吗?淘宝搜索的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A:
点胶机,字数补丁

网友:
有这种注射器锡桨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胶机,字数补丁

查了一下,用点胶机的话还需要增加一个空气压缩机才能工作吧

网友:
我刚买了针筒锡浆搞BGA封装焊接,手工就用针筒一样的那个东东推呀。点胶机的话有个小气泵,我们以前点别的胶有个点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用点胶机的话还需要增加一个空气压缩机才能工作吧

是的。买无油静音那种
气动点胶机里面就几个部分:
定时器、调压阀、电磁阀、真空发生器

网友B:
可以用丝杠+步进电机推,手工控制得不太精准,有时多有时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丝杠+步进电机推,手工控制得不太精准,有时多有时少。

有这样的小设备吗?

网友C:
以前用过针筒点锡膏,后来觉得一根牙签挑一点抹在焊盘反而来的更快。手工用针筒点真得费劲。

网友:
有时候挤出来一踏水,有时候挤出来稍干点,无所适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针筒点锡膏,后来觉得一根牙签挑一点抹在焊盘反而来的更快。手工用针筒点真得费劲。 ...

牙签大法也用过,就是量不好掌握。

网友D:
填到注射器里试过,手挤不出来,即使挤出来点点,也抖得厉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这样的小设备吗?

这个还真有,老外做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填到注射器里试过,手挤不出来,即使挤出来点点,也抖得厉害

是啊,这办法我也试过,锡浆太稠几乎是挤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有,老外做过一个!

什么样的?

网友:
以前有是视频的,找到不了,真空管、DIY螺旋杆+堵塞,伺服电机,电路板。。。

网友F:
老老实实,用钢网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老实实,用钢网刮

话说有常用封装的钢网吗

网友G:
这个手动的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手动的很方便

这个应该可以用了

网友:
还是钢网刮吧

网友(2019-07-04):
注射器,手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