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斯混合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9-06-04):
这是高斯混合模型的联合概率函数,式子中的T表示什么含义,均值向量u应是1-N的一组数,为什么右上角也有一个T,这个T表示什么含义呢?

网友:
T是转置矩阵

楼主:
那转置矩阵和逆矩阵相乘也还是个矩阵,矩阵能输入到对数函数里面进行计算吗?

网友A:
书写方便而已,mu是个列向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写方便而已,mu是个列向量

那下面对矩阵求对数,就是以矩阵的行列式去计算吗

网友B:
矩阵乘法(1,N)*(N,N)*(N,1)=(1,1),e指数上最后结果是个标量,就是个(x_i-u_i)的二次多项式。这里只是把一个多元函数写成一个一元向量函数的形式,不是真的矩阵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阵乘法(1,N)*(N,N)*(N,1)=(1,1),e指数上最后结果是个标量,就是个(x_i-u_i)的二次多项式。这里只是把一 ...

那么,如果是计算某个数字属于某一维的高斯模型的概率计算,是不是也可以直接用一维高斯模型函数来计算,而不用这个N维的函数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如果是计算某个数字属于某一维的高斯模型的概率计算,是不是也可以直接用一维高斯模型函数来计算, ...

代进去一样的,一维只有方差没有协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进去一样的,一维只有方差没有协方差。

明白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