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ndroid studio 搞安卓app模拟仿真提示vt-x 及KVM 错误?

楼主(2019-06-04):
请教下搞安装app模拟仿真提示vt-x 及KVM 错误?

1. 启动android studio 进行模拟仿真时提示错误内容如下:

2. 我在 电脑的 bios 设置里面已经设置了 开启 vtx,vtd 选项
    电脑使用的是 hp z420

3. intel haxm也安装了

4. 如果接上实际手机仿真貌似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就出现在模拟器上了

5. 我目前不知道这个内容该发到哪个版块,望版主莫怪,如果我发布的版块不合适,请版主移动到合适的版块即可,谢谢

有哪位大神知道该如何解决的啊 ??

网友A(2019-12-13):
LZ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 进入 电脑 bios 设置里面 启用 vt-x 就可以了

如果进行设置后还是不行的话,建议你重新安装 系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进入 电脑 bios 设置里面 启用 vt-x 就可以了

如果进行设置后还是不行的话,建议你重新安装 系 ...

估计只能重装系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