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发热元件参数可以定制吗?

楼主(2019-06-04):
各位兄弟姐妹:我想采用PTC发热元件做一个恒温加热装置,温度在35摄氏度误差两三度都可以接受。我想这个发热元件直接用PTC材料做,既作为温控又作为热源,从理论上来讲,PTC材料就应该选择居里温度点在35摄氏度的突变型的材料。我想问的是,这种 PTC材料的居里温度点是用户可以定制的,还是只有固定的几个参数?

网友A:
建议楼主用M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用MCH

Mch温度可以自控么?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h温度可以自控么?推荐一下

不能自控,效率很高,PWM加热,配合过热保护器

楼主:
兄弟,MCH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明白

网友C:
MCH是Metal Ceramics Heater的缩写,意思是金属陶瓷发热体。MCH是指将金属钨或者是钼锰浆料印刷在陶瓷流延坯体上,经过热压叠层,然后在1600℃氢气氛保护下,陶瓷和金属共同烧结而成的陶瓷发热体,具有耐腐蚀、耐高温、寿命长、高效节能、温度均匀、导热性能良好、热补偿速度快等优点,而且不含铅、镉、汞、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等有害物质,符合欧盟RoHS等环保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H是Metal Ceramics Heater的缩写,意思是金属陶瓷发热体。MCH是指将金属钨或者是钼锰浆料印刷在陶瓷流延 ...

谢谢兄弟,我在网上找到全是医学的MCH信息。可这个MCH不能自控,外加控制电路成本就高了,我就想低成本实现,精度要求不高,也就是想找个PTC的发热元件,温度控制点低的(3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我在网上找到全是医学的MCH信息。可这个MCH不能自控,外加控制电路成本就高了,我就想低成本实 ...

找到了也告诉我啊,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
我也发过类似的帖子。加个简单的自控吧。。

网友:
不需太精确的话加个温度开关,很简单。

网友:
实在不行就 热敏电阻+放大电路

网友:
可以的,找专业的PTC厂家,有量就可以,不过两三度这个得沟通下,可能做不到这么精准

楼主(2019-08-29):
好的,谢谢各位兄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