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多层板FR4的高频指标

楼主(2019-06-04):
最近要做10GHZ的高频电路,希望能继续使用嘉立创的工艺,不知袁总是否可以提供贵司多层FR4基材的高频特性指标?例如高频损耗图表。多谢!

网友:
FR4做10GHz的产品?上了5GHz就要考虑波导了,建议用专用的高频板材。

网友:
有什么好材质推荐吗?我最近也在做

网友A:
如果FR4做10G最好不要用微带元器件,直接走阻抗线是没什么问题的,损耗大点

但是这也有好处,损耗大稳定性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FR4做10G最好不要用微带元器件,直接走阻抗线是没什么问题的,损耗大点

但是这也有好处,损耗大稳定性 ...

反射和窜扰噪声都损耗掉了吧

网友:
10G还是用Ptfe材料的吧,Dk稳定性随频率的一致性低的DfFr4给不了!

网友:
FR4搞10G? 666

楼主:
就是本振加混频 导线短 损耗不了多少 就是想知道下参数 一来大概有数 二来知道选嘉立创的哪种层叠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