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流大小的电表 跟走的快慢有影响吗?

楼主(2019-06-04):
比如实际最大功率为2300W,目前使用2.5(10)A 电表(电子式),会不会计量的度数比实际的会多些呢

是否需要更换为5(20)A的电表

网友:
括号里的说明这表国标精度内最大电流是10A, 超过就不保证精度了,有可能是正偏也有可能是负偏,估计正偏的多。2300你还是换表吧,精度不准而且还不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