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TI 28027F 的FAST 估算器用在滑板车上的,效果.....

楼主(2019-06-04):
最近在ST 的工业峰会上放了高频注入的DEMO,引发了许多朋友的关注,其中问的很多问题就是高频注入能否用在电动自行车上。
面对这个问题,按我的尝试,电动车的轮毂电机是表贴式的,D,Q轴电感差异很小,很难用高频注入解算出位置信息。
可是我记得TI 谈到它们的FAST 估算器是有谈到适合用于滑板车的,我对电动自行车的不太了解,请问有做相关开发的朋友知道TI的这个算法能否满足零速带载启动的要求?
就我所知,很多无感FOC 滑板车用的都是VESC移植过来的,这个效果不会太好,就存而不论了。

如果TI 的算法不能解决零速带载启动的问题,那我就很想开发基于高频注入的无感FOC 方案了,毕竟用自己的代码带着自己跑,应该是件很好玩的事情,值得挑战一下,顺便给感兴趣的人一个回答。

网友:
不清楚,顶你一下

网友A:
话说ST不是不做高频注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ST不是不做高频注入了么

轮毂电机没什么凸极性

我是自己用STSPIN32F0 写的,他那个板子配合JLINK 用的很爽!

网友:
期待你的成果

网友B:
不用这么做 有兴趣玩可以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做 有兴趣玩可以私信我

放个视频欣赏一下呗!

最好启动不要有太大噪音哈!而且是零速爬点小坡启动就太完美了。

记住不要搞什么双模带霍尔的喔,一定要纯无感foc的。

也不要私信了,就是大家一起交流下玩玩,我不是来找方案的哈。

网友B:
用手机发不上来了用户名即是W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发不上来了用户名即是WX

what?
据我的经验,这个还是蛮有挑战的!
vesc 改的不太感冒。

兄弟你要是做到了,那可老牛了!先送上我的膝盖。

网友:
你别这样说 我也是爱好 换了个简单的方法实现了而已

网友B:
就目前可做到的状态 同一个电机 方波比FOC扭矩更大 注入的频率大于人耳听觉 听不到噪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轮毂电机没什么凸极性

我是自己用STSPIN32F0 写的,他那个板子配合JLINK 用的很爽!

jlink爽在何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爽在何处???

比FREE MASTER爽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目前可做到的状态 同一个电机 方波比FOC扭矩更大 注入的频率大于人耳听觉 听不到噪音 ...

方波的不是问题,只是现在关注纯无感FOC的。

网友:
freemaster感觉可以,jlink有什么新功能没有

网友B:
放两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两张图

如果是零速带载启动的效果,还不用高频注入,我直接给跪了。
这是无感的吗?!简直不敢相信,每次启动都如此?感觉启动时会有比较长的强制定位阶段。

请给视频链接!

网友B:
第一张是软启动过程 第二张是切反转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是软启动过程 第二张是切反转过程

兄弟也起这么早!

看了你的图的效果,加之你说还是用简单方法,感觉你真的很聪明!佩服哈!
有没有电动车带人上坡零速启动的或是带重载零速启动测试的视频?

网友B:
你要是眼尖一点 你可以看到在启动的时候示波器上的电流波形线条粗一点的 那就是高频注入引起的 第二张切反转波形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网友:
漂亮的正弦波,搬凳子听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眼尖一点 你可以看到在启动的时候示波器上的电流波形线条粗一点的 那就是高频注入引起的 第二张切反 ...

你不是说不用高频注入的吗?极性判断也完成了?
而且对于凸极性几乎没有的电机也适用?噪音大不大?

做的很漂亮,用的啥芯片?

凳子摆好,恭听大神讲课,开我愚鲁,先谢了。

网友B:
再放一张freemaster 我测的转子位置与实际霍尔对比图 民间偏方也挺好玩的

网友:
我没说的是换个方法做 注入的高频大于人耳听力范围 所以听不到 没说不注入 大哥你看错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放一张freemaster 我测的转子位置与实际霍尔对比图 民间偏方也挺好玩的

想看轮殼电机的。你的效果沒话说,一级棒!
用的啥芯片?

民间偏方太神奇!

楼主:
其实有点歪楼了,我本意是想了解Tl的FAST估算器在电动自行车上的效果的。

网友:
请问您这两张图是电压波形还是电流波形,还是电角度波形?

网友B:
回楼上的这是电流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两张图

高频注入很漂亮。HFI的时候能带多大负载(满载?)

网友B:
那张正转切反转是满载的图

网友:
你看电流幅制就看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的这是电流波形

很好奇,您这个电流波形为什么转速越高,幅值越大呢?按理说启动的时候电流不是应该很大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您这个电流波形为什么转速越高,幅值越大呢?按理说启动的时候电流不是应该很大才对吗? ...

我也有这个疑问,既然是带载启动,电流开始就应该很大的。

网友:
是凌欧的图

网友:
你咋知道的

网友:
请问下无感可以用于PMSM的位置控制么?

网友D:
我们的高频注入算法可以走位置闭环,可以零速爆发4~5倍额定扭矩启动(磁钢表贴轮毂电机,凸极率接近零,定子铁芯饱和状态),远超TI和ST的方案。

计算量小,两三元钱的单片机就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高频注入算法可以走位置闭环,可以零速爆发4~5倍额定扭矩启动(磁钢表贴轮毂电机,凸极率接近零,定 ...

上波形,     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高频注入算法可以走位置闭环,可以零速爆发4~5倍额定扭矩启动(磁钢表贴轮毂电机,凸极率接近零,定 ...

那你们太牛了喔!比TI和ST都厉害!

坛子里的很多朋友都是超过7、8年的有经验的工程师,希望不要让大家失望喔!上次那个*才的搞的高频注入贴子比较倒胃口,启动时吵的要死!还用405级别的……

波形都不用看了,直接上视频,听朋友讲业界能做到的几乎没有,也没有见到这样性能的电动滑板车出现在市场上。
希望启动时是真正的FOC,而不是方波。噪音要非常小。

方波的无感重载启动这个很多人都会,主要是无感FOC的高频注入不太容易,基本没有什么凸极性,如果用什么饱和凸极性会不会噪音很大,这个是很多用户非常介意的!

网友:
我就看这个帖子能炸出来多少真大虾和伪大神,

楼主:
我相信,只要有真正能做到的朋友,你在这里放视频讲性能,告诉我们用的什么芯片,这个应该是每个公司或个人梦寐以求的广告机会喔,绝对没有人抢你的专利和担心技术秘密泄露的问题。

我要是能做到,一定发视频给大家看,和岛国片一样无死角展示,哈哈

网友E:
厉害了,向各位大佬学习。
我测试过别的厂家的四轮滑板车(28027F  fast观测器),带载启动效果挺好的

网友B:
38楼说的没错 两三元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计算量很小 只是现在各自占营不方便公布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高频注入算法可以走位置闭环,可以零速爆发4~5倍额定扭矩启动(磁钢表贴轮毂电机,凸极率接近零,定 ...

关键是芯片配置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向各位大佬学习。
我测试过别的厂家的四轮滑板车(28027F  fast观测器),带载启动效果挺好的 ...

兄弟,确认一下,TI的28027F的FAST估算器真的带载零速启动可以满足电动滑板车要求?
有没有测试视频可以分享下?
那为什么市面上还几乎没看到TI的无感FOC方案的电动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楼说的没错 两三元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计算量很小 只是现在各自占营不方便公布成果 ...

这个我不太苟同,现在有了好方案唯恐推广迟了,没有不便公开的道理吧!
只可能是技术不成熟,还不满足商用要求。

人家TI的FAST估算器都是快速推出,公开相关资料的,也没见有什么泄密之忧呀。

再问下,国产2,3块的片子是M0还是M3?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确认一下,TI的28027F的FAST估算器真的带载零速启动可以满足电动滑板车要求?
有没有测试视频可以 ...

之前公司买过一辆四轮滑板,好像是升特的,确定是28027f 无感方案。
测试视频我跟前没有的,不过你可以弄一块板子在滑板车上试试。
滑板车控制器对成本很敏感,而且用有感控制方式也都很稳定,用无感的话对电机一致性也有要求,所以才会很少有人在滑板车上用TI的无感方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公司买过一辆四轮滑板,好像是升特的,确定是28027f 无感方案。
测试视频我跟前没有的,不过你可以弄 ...

一直以来都没有玩过TI的芯片,只是玩过大疆用28027F(芯片型号还给抹了,后来听别人说的)做的的电调,那个启动真的很牛逼。只不过电调启动都是很小的负载,和电动车启动完全不一样。

只要说TI 的FAST估算器能够满足零速带载启动, 那我就很有信心来开发无感FOC的电动车控制算法了。
用高频注入就是担心噪音的问题,很多客户都很介意那个噪音。

先搞个小目标:开发和FAST估算器接近性能,几乎没有噪音,先用双电阻方案,可能的话也许用单电阻方案(成本会更低),在M0上实现的方案。准备个3个月的时间,超时就放弃开发。

我准备用STSPIN32F0来做试验,电压搞个24V先试试水,主要是懒得做板子,反正搞完ST的峰会,手头正好有官方的DEMO板,也许很难实现,但值得一试。

讲个笑话:据说4月22号的st峰会上,蛇口希尔顿酒店那次,官方有展出基于STSPIN32F0的伺服方案,后来发现板子都被人给偷了。我们的20000MAH的充电宝和送的开发板也被人给偷了几个袋子。真悲哀!!!

最后要是搞成功了,估计得用国产的2块钱左右的芯片,国产的MOS,国产的驱动,一切都是国产的比较便宜但垃圾的东西。我们这里永远不缺便宜货,都是缺设计,缺算法。
而且一定要是通用芯片,国产的再多功能,再怎么牛逼的外设,再怎么便宜的特色芯片绝对不使用,一旦公司垮掉缺货或是被卡脖子那就立马玩完了。国内公司的特点就是发展初期低眉顺眼的请你使用,一旦做大,立马就换脸,看多了。

最后附上2个小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高频注入的DEMO,基本是极小的噪音,手挡住的时候有恒定的力推动,位置估算连续无抖动,7对极马达可以到3000RPM,当然这个效果没法与SMC、PLL等等的效果相媲美,但完全解决启动问题。

这个是对电机凸极率没有要求的快速启动算法,有点FAST估算器的意思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高频注入算法可以走位置闭环,可以零速爆发4~5倍额定扭矩启动(磁钢表贴轮毂电机,凸极率接近零,定 ...

佩服您和6楼,这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2-3年”。希望您们这种创新,或局部创新能早日用在产品上,让社会受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佩服您和6楼,这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2-3年”。希望您们这种创新,或局部创新能早日用在产品 ...

非常期待他们的视频啊!

我记得你写的帖子里好像有说解决了无凸极性的高频注入问题,是不是还有电动车的特殊难点没有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期待他们的视频啊!

我记得你写的帖子里好像有说解决了无凸极性的高频注入问题,是不是还有电动车的 ...

我们测试的电机中,大部分,无论是不是有凸极性都可以用高频注入,但应用上要慎重考虑,目前使用比好的场景是吊扇,水泵等等,电动三轮车,电动自行车上使用因为牵涉面太广,安全问题,用户接受程度等等,所以还是有感为主,无感用于备胎,用于在霍尔坏了等场景下也能把车开回家,这种多模方案,比较常见。滑板车就当别论了,就是个玩具,竞争也没有电动自行车那样激烈,毛利高不少,有感还是无感,用户也不会有太多的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测试的电机中,大部分,无论是不是有凸极性都可以用高频注入,但应用上要慎重考虑,目前使用比好的场 ...

感谢!还是你们实际做过的人说话靠谱!

感觉高频注入既然可以实际运用,应该比霍尔更可靠呀!我觉得纯无感FOC应该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喔!

网友:
用两三元M0内核芯片做算法 都在往工具行业去努力 我觉得除了玩家以外 不会有谁用TI FAST去试电动滑板车 另外前面有兄弟看出来是凌鸥的波形了 确实是 凌鸥M0+DSP内核 电机专用外设真的很好用 不过这点和楼主相悖 楼主即使用国产MCU也要用通用MCU的想法也是非常的好

网友B:
另外 高频注入得到的转子比霍尔传感器精度更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电动车有感FOC在启动的时候也只能方波过度换向 使用者还是能感觉到闷在鼓里的那种哒哒哒换向脉动 能够准确测速才转FOC 说再白一点 无非就是霍尔信号差值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 高频注入得到的转子比霍尔传感器精度更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电动车有感FOC在启动的时候也只能方波过度 ...

大兄弟,我们其实要讨论的是TI的FAST估算器用在滑板车上的实际效果,跟用不用国产芯片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在写过小朋友玩的扭扭车软件之后,觉得带HALL的FOC算法也是蛮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插值那么简单!

对于你放的高频注入视频,挺好的,说实话哈,我们都实现过了,也是在查阅相关论文后,使用公知的技术做些改进。对于无感方波重载零速启动,早在11年左右就已经实现,不光是初始定位,还要求全程保持跟踪,因为技术要求是钥匙插入后极短时间内油压要达到指定值。

如果要实证,我们应该会在下次ST峰会展示,新驱动力展台。

只要有好的效果,其实用户并不在乎什么国产芯片便不便宜,甚至指定不允许用国产芯片,这对大家来说都是平常故事了。至少国外大厂ST有10到15年的供货保证,换国内的敢承诺吗?说不定几年后只剩下骨灰随风飘荡了。

如果有好的无感FOC算法能用于滑板车,欢迎放视频让大家开阔眼界,上论坛的目的就是交流嘛!

网友:
高大上呀

网友B:
ST真的能供货保证?我不太相信!清楚的记得STM8S003那低端的芯片从一块多吵到三元多还拿不到货 是谁在坑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真的能供货保证?我不太相信!清楚的记得STM8S003那低端的芯片从一块多吵到三元多还拿不到货 是谁在坑谁 ...

国外厂家只要不像ATMEL AVR那样作死,其它都还是可以的,再怎么说,国外毕竟发展了那么多年,它的技术绝对比我们更成熟,就算搞的轰轰烈烈的国产芯片,挖人还不是首选在国外芯片公司工作过的人?这点还是要有点自知之明吧!
对于去年的STM8涨价事件,确实是短期出现炒作涨价,除了ST的供货优先考虑之外,也不至于断货呀,更多的还不是国内代理商的投机倒把?!现在不就恢复正常了吗?

国产芯片的发展有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他敢说超越TI,我也不敢用呀,所以这个话题就不纠结了。

我相信,如果不是MICROCHIP、ST、TI等等的大厂放出无感FOC的应用笔记和老外的开源,包括我,想玩无感FOC真的不知道如何开始,相信这也是大家的共识。就算高校的老师和学生,还不是有IEEE免费文献查阅的优势?
而且经常看到的是,很多国内厂家的方案,基本都是从MICROCHIP的AN1078和ST的库等修改而来,尤其是很多的厂家资料,把MICROCHIP的AN1078的估算器做成了方框图,再加上一个所谓的李雅普洛夫的名词,瞬间高大上,但给我的感觉,只能笑笑而已,真正的技巧在于隐藏技巧,大家也都是上过自动控制专业课程的,就感觉似乎是一帮刚毕业或工作才几年的高校学生写的东西。更有甚者,有的连里面的程序注释和ST的库都保持一致,那也只能解释为向经典致敬了吧!

我觉得,还是回归原有话题,讨论一下TI FAST估算器在电动滑板车上应用的效果,没有就算了,反正上面有哥们说还是不错的,心里也就有了底

如果你们有好的类似方案,真心希望放点视频上来看看,也许是个好的宣传机会,阿莫论坛还是蛮有影响力的。也不要担心什么技术泄密,老外搞开源都不担心,我们担心啥呀。有道是想法人人有,关键是要工程实现才算数呀!

可以的话,麻烦抓紧时间拍个视频哈
不要歪楼了哈,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就目前可做到的状态 同一个电机 方波比FOC扭矩更大 注入的频率大于人耳听觉 听不到噪音 ...

人耳听不到,高频注入的频率是多少呢?类似于超声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人耳听不到,高频注入的频率是多少呢?类似于超声波?

16KHz以上就基本听不到了,但是耳朵尖人的还是可以听到,到20KHz就很少有人能听到了,只是这20KHz的注入,要多高的PWM频率(一个PWM采用一次)才能采样出合理点数的正弦波呢?所以佩服他们用了牛X的技术。

网友B:
一个PWM采样一次很好笑吗?ST采反电动势还一个PWM采好多次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PWM采样一次很好笑吗?ST采反电动势还一个PWM采好多次勒!

方波AD采样,20KHZ能做到多大的电转速呢,一个pwm周期采集2次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以来都没有玩过TI的芯片,只是玩过大疆用28027F(芯片型号还给抹了,后来听别人说的)做的的电调,那 ...

请问能加个好友吗,向您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AD采样,20KHZ能做到多大的电转速呢,一个pwm周期采集2次的话

方波属于过时的技术了,还是关注FOC比较好。
方波用AD适合转速较低的应用,用比较器才是更通用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波属于过时的技术了,还是关注FOC比较好。
方波用AD适合转速较低的应用,用比较器才是更通用的方式。 ...

我的工作原因,要用方波,       方波AD采样,20KHZ能做到多大的电转速呢,一个pwm周期采集2次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工作原因,要用方波,       方波AD采样,20KHZ能做到多大的电转速呢,一个pwm周期采集2次的话 ...

建议用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PWM采样一次很好笑吗?ST采反电动势还一个PWM采好多次勒!

请不要多心,我没有笑话你,相反,我一直说佩服你。
我说的采样是FOC中的相电流的采样,不是采样反电动势,FOC运算正常情况下是不采样反电动势的,所以“ST采反电动势还一个PWM采好多次”跟FOC的电流采样有什么关系呢。当然FOC电流采样,也可以过采样,想咋样就可以咋样。

看来以后得慎用这个 符号,免得误会,抱歉抱歉。

楼主:
我个人感觉还是结贴了吧!
反正有兄弟报告TI芯片的效果了,目的已经达到。

其余的回复不管是秀波形还是吹牛B的,反正也没有实际的视频可看,就当浮云飘过。

楼主:
我相信xxform是真正做过的人,是有资格评论的。对于做过的人来说,只要听几句话就可以把对方的水平猜的八九不离十!

为什么你的第一句话的句型总让我想起星爷之破坏之王里跆拳道大师兄的一句话

网友(2019-08-06):
你好,楼主
有两个问题请教:
1.使用HFI之后,没有进行NS极识别吗?至少电流波形里面没有看到。
2.第一个波形的头半个周期的正弦电流波形,还是再便注入边启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张正转切反转是满载的图

正反切换中间不要停机吗?谢谢

网友(2019-11-10):
引用 网友B:
再放一张freemaster 我测的转子位置与实际霍尔对比图 民间偏方也挺好玩的

你这个波形,我相信做出来的效果,挑电机,我能做到不挑电机,重载启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的工作原因,要用方波,       方波AD采样,20KHZ能做到多大的电转速呢,一个pwm周期采集2次的话 ...

我以前20k单次采样,电转速最高6Wrpm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20k单次采样,电转速最高6Wrpm

如果突然重载之类的,也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突然重载之类的,也可以?

突然重载,可以降占空比是电机特性变软。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突然重载,可以降占空比是电机特性变软。

重载反而将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载反而将占空比???

重载工况,当峰值电流很大了,不降占空比的话,容易过流保护。

网友(2020-11-19):
重载会降速的,不降速就过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