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攻螺丝固定PCB板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9-06-04):
关于自攻螺丝固定PCB板的请教一下大家。
1、线路板安装在一塑料箱形壳体上;
2、结构设计师采用自攻螺丝紧固锁紧;
3、使用环境有机械振动,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可否使用自攻螺丝紧固锁紧,谢谢!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在有振动的场合(比如汽车,拖拉机,柴油机器设备,渔船,等等)使用自攻螺丝固定PCB板可行否?

网友A:
振动的量值?
螺丝要用平垫片(金属或者绝缘)。
自攻螺丝选长一些的,用设定正确扭力的电动螺丝刀来锁就不会滑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的量值?
螺丝要用平垫片(金属或者绝缘)。
自攻螺丝选长一些的,用设定正确扭力的电动螺丝刀来锁就不 ...

你说的很对,我没有标出振动的量化数值。因为我目前也无法确定现场的振动到底有多厉害。
你的建议有帮助!感谢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在有振动的场合(比如汽车,拖拉机,柴油机器设备,渔船,等等)使用自攻螺丝固定PCB板可行否 ...

平垫片上再加上弹簧垫圈.

网友:
可以锁啊,如果你外壳可以认为是刚体的话,螺丝位分布合理,你的板子就不会有形变,然后焊盘的强度够,就没得事了

网友:
电子胶封管最可靠

网友:
这种情况最怕的是螺丝柱不合格,外壁薄的容易裂开。

网友:
不放心的话就让结构设计师改成塑料柱里埋螺母,然后就可以用普通螺丝固定了。

网友:
增加卡扣固定板子

网友:
使用卡装,多方便。
装配也快。

网友:
没问题吧,不放心的话打点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