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app activity 之间共享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9-06-05):
最近用手机和WIFI控制STM32。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多个activity之间的共享数据。
全世界都说这是样子的。
在AndroidManifest.xml文件中的<application>标签中,加入android:name =".DataApp"属性
我加上这一句就闪退。。

<application
        android:allowBackup="true"
        android:icon="@drawable/ic_launcher"
        android:label="@string/app_name"
        android:name=".MyData" 《---------------------------这一句.
        android:theme="@style/AppTheme" >

网友A:
类A里面有静态变量B
static B ;
初始化B后。 所有的activity 可以通过 A.B 进行操作。
我就这样用的,简单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A里面有静态变量B
static B ;
初始化B后。 所有的activity 可以通过 A.B 进行操作。

最暴力是专做一个静态类做这些全局数据保持。参考那些config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