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寻求远距离RC522方案

楼主(2019-06-05):
1.目前硬件天线已经在M1卡系统中正常使用,目前读卡芯片为RC522,读写卡的距离大约4CM,够用。
2.最近读卡距离要增加到6-8CM。
3.卡为FM1卡,尺寸为30*50,PVC材质。拿电筒照过其实也就卡里面的线圈也就可能30*30。
4.新款天线的尺寸确定好是100*100,PCB中间镂空。
5.之前没弄过这类型产品,公司也没仪器。
6.因为天线外壳已经开模能不修改是最好的,识别卡貌似公司库存也很多,换15693方案的话领导不太同意。
7.天线和控制板是分离式的。
8.具体酬金详谈,望大神们不要喷得太厉害,喷得我怀疑人生就不好了。

楼主:
不换标准卡真的没有机会做到这个距离么。。。

网友A:
换 RC663芯片可以读到 10-11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 RC663芯片可以读到 10-11CM

走14443A 也有这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14443A 也有这效果?

TYPEA  CPU 卡也有 6-9CM 之间  一般能达到 7-8CM

网友(2019-08-06):
RC522功率较小,调试得好,读UID能达到8cm,但是,要读数据就有点难达到8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