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扩展STM32的端口和好处

楼主(2019-06-05):
众所周知,ARM单片机,由于制造工艺等原因,芯片和引脚承受过压过流的能力不强。一不小心就发生闩锁,过流发热或者损坏。
所以我设计的端口,一般都要做防护设计。最简单的是输入端串联10K电阻。对响应没有要求的,板子空间大的,还可以接入吸收作用的电容旁路到地。
输出就不好加入电阻,会降低驱动力和速度的问题。
我现在比较倾向于用IO扩展芯片来解决问题。
经典的扩展是用HC165扩展输入,HC595扩展输出。我认为这2个芯片引脚比ARM引脚耐操。我认为还有以下好处。
1-把各种类型的输入从单片机引脚分开了。单片机只跟扩展芯片打交道。他们相互距离小,不担心引线窜入继电器等强干扰,发生闩锁的情况应该大大减少。
2-扩展了引脚数量。现在芯片引脚规模普遍都很大,这个几乎没有优势。
但我认为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缺点。
1-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没有了。
2-实时性降低了。
3-编程复杂了。
为了解决缺点1,我在A****找到一个芯片AW9523,它有16个引脚可以用做IO端口。可以任意设置为输入和输出。如果输入引脚电平变化,会有中断发生,此时启用I2C总线读入,虽然反应慢些,总算有了输入中断。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芯片以前没有用过,耐操吗?有没有比她耐操的芯片可以替代?
希望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A:
我记得TM1627也可以带外部中断,LED段位显示驱动

网友B:
用573、164245之类呗。。。个别引脚需要增加驱动力的话,用LVC1G14、LVC1G00、LVC1G08之类就行了。

网友:
给你1024个赞

楼主:
8255最经典了。就是通讯引脚多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TM1627也可以带外部中断,LED段位显示驱动

TM的看了看,可能你记错了型号,我不是单要键盘输入。其他的比如传感器输入,TM这颗就不合适。CH423就符合,只是输入引脚少了些。

网友C:
国产的伪cpld(真fpga+flash)了解一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73、164245之类呗。。。个别引脚需要增加驱动力的话,用LVC1G14、LVC1G00、LVC1G08之类就行了。 ...

你是隔离的方案。连线复杂了。还不如采用光耦呢。

网友D:
感觉多此一举,自己找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伪cpld(真fpga+flash)了解一下,哈哈哈

好想了解一下,给点资料呗

网友:
jlc就有,仔细找找,价格比较低的

网友E:
再加个stm8上去做io,和stm32通讯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扩展输入捕捉的。

网友C:
或者试试PCA9555PW 价格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试试PCA9555PW 价格哈哈哈

我上面提到的AW9523,和这个几乎同样功能。价格1.xx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隔离的方案。连线复杂了。还不如采用光耦呢。

哪里隔离了,没有啊

网友:
595之类的芯片我只用于显示,对于控制方面的怕串行数据受到干扰造成误动作。实际上作为单片机隔离和增加驱动能力我比较喜欢2T45这种芯片

网友F:
8255也太古老了吧,虽然是51单片机时代的经典,现在都停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隔离了,没有啊

我重新看了datasheet,这个芯片还是不错的。双向输入输出,3V-5V兼容,增强驱动能力。价格也不高。部分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8255也太古老了吧,虽然是51单片机时代的经典,现在都停产了吧。

停产了。4楼推荐的可以替代。但要简单的话,我发现CH422就可以。

网友G:
哈哈,用过pca9539,有坑,反正这种带复位引脚的扩展io芯片我是不敢再用了。楼主说一块多钱,自己买到了吗,渠道怎么样。国产芯片担心买了这批没下批

网友H:
STM32的IO是真的脆弱,在51转过来用STM32肯定会踩坑

网友I:
PCAL6416,16个IO;PCAL6534,34个IO,都是i2c总线扩展的

网友:
上海艾为电子的芯片么?
他们的这种芯片主要是用来点灯的吧,0.35间距的QFN封装,还有WLCSP估计不太适合小批量单片机板子玩,别人都是给蓝绿大厂手机点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M32的IO是真的脆弱,在51转过来用STM32肯定会踩坑

请教一下,有这么严重吗?都是那些坑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再加个stm8上去做io,和stm32通讯就行了

二者之间数据用什么方式进行通讯最为可靠/速度也跟得上  谢谢

网友:
2T45经典的电平转换芯片  成本在乎的产品  流口水的份      hc595扩展io是可以的  在输出使能端引脚有mcu控制,保证输出不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加个stm8上去做io,和stm32通讯就行了

IO口不够,可以选引脚多的型号,这种用法的多吗,有啥好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二者之间数据用什么方式进行通讯最为可靠/速度也跟得上  谢谢

理论上可以,但有这样用的吗?

网友K:
之前产品用串转并的4094控制16个继电器。刷新数据时受群脉冲或静电测试的干扰,继电器就会乱跳,时钟和数据线上并10nf电容会好很多。但是可靠性不如直接stm32的io直接驱动uln2003。后来就不在这里用串转并了。读按码开关只需要上电读一次还是用165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用过pca9539,有坑,反正这种带复位引脚的扩展io芯片我是不敢再用了。楼主说一块多钱,自己买到了吗 ...

嘉立创有卖。
(下面后来添加)
有什么坑。能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多此一举,自己找麻烦

是麻烦了。对于脆弱的IO端口,有什么措施保护吗?比如:ARM连接无刷电机驱动器的引脚,3个输出:方向,刹车,调速。1个输入:霍尔脉冲。连接线40cm长度。工作于高电压(24V),大电流(5A),大的电压(电流)/时间 。样机试过端口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加个stm8上去做io,和stm32通讯就行了

stm8的端口比STM32端口强壮吗?虽然复杂了,但功能灵活多样。不失为一个好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I:
PCAL6416,16个IO;PCAL6534,34个IO,都是i2c总线扩展的

这个功能强大。能提供购买的渠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可以,但有这样用的吗?

就是选择一个端口没那么脆弱的芯片,替代STM32脆弱的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有卖。
(下面后来添加)
有什么坑。能说不?

就是在某些干扰的时候,IO不可控。reset好像很容易被干扰,我是省引脚,直接上拉,没有用IO去控制reset。

网友L:
看了下这个AW9523的DS,发现其去抖动时间为8S,这个也太久了吧:

AW9523B 时刻监测输入状态,当检测到 GPIO 口逻辑电平变
化,内部电路先进行 8μs 去抖动处理;若 8μs 后,确认其状态变化,则中断引脚电平拉低。不论
GPIO 口电平由低变高或由高变低,均能产生中断。

不然作为GPIO Ext还是不错的。

网友:
恕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的,反而会增加系统复杂性和降低可靠性。

网友:
最近正在搞这个,准备用TCA6416APWR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 还真不好处理

网友D:
用扩展芯片就不会坏了吗???
自找麻烦。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之前产品用串转并的4094控制16个继电器。刷新数据时受群脉冲或静电测试的干扰,继电器就会乱跳,时钟和数据 ...

你試看看用595,時序參數符合時,刷新資料時不會影響輸出狀態,也不須加電容.

編輯原因:修改更明確的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伪cpld(真fpga+flash)了解一下,哈哈哈

给个型号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M:
你試看看用595,時序參數符合時,刷新資料時不會影響輸出狀態,也不須加電容.

这个问题不是说刷新数据时影响输出状态,4094刷新数据时也是不会影响输出的。595在外部干扰下也会出现错误的情况,我们的板子平时调试时都没发现问题,当时测试或放现场接触器频繁开关时会产生误动作。当时最容易受干扰的CLK信号,外部干扰会在CLK上产生1到多个干扰的CLK信号,导致错误的数据被写入了。而这些串转并芯片读取数据都是靠CLK信号的,所以CLK信号是重灾区。其他的DAT线也会受干扰,只是敏感度没这么高。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不是说刷新数据时影响输出状态,4094刷新数据时也是不会影响输出的。595在外部干扰下也会出现错 ...

我用過上萬個595,能夠沒出問題是因為這些控制線都在板子上跑,只有最後輸出的部份才可能外拉接線,你的狀況我猜想是這些,控制,資料線是有接線外拉連接,這樣一定很容易受干擾,這種IC只是純硬件轉換,對時序波型都是直接反應的,不像51的UART還會取樣3次作為核實,線一但外拉,頻率高低也影響時序波形,畢竟工作電壓都是低壓,4094可以12V工作,或許你就是要用它12V,在結構不改變的狀況下,就試試看用帶隔離網的線,接地屏蔽看看是否有相當改善,若不是以上說的外拉線,那就另說了.

网友:
MCP23S17 SPI的,16io 可以中断。PCA9506  40个IO IIC

网友N:
其实这种扩展随便一片IO数量合适的带UART的8位单片机都可以胜任,而且可以编程,在某些场合,还能帮主MCU分担点事情,STC的就有很多,反正在一个PCB上,距离很近,通信速率可以上到Mbps,最关键的是通信数据可以加入严格的诸如CRC16这样的校验,保证你输入输出的数据不会有错误,而那些逻辑芯片,坏了一个腿,你都不会有机会知道更不要说你发出的数据被意外干扰,错误输出这样的事情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其实这种扩展随便一片IO数量合适的带UART的8位单片机都可以胜任,而且可以编程,在某些场合,还能帮主MCU分 ...

STC的使用又增加一个不可靠因素。这玩意口碑不怎么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STC的使用又增加一个不可靠因素。这玩意口碑不怎么好吧。

你的眼里只看到STC,没辙。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哪STC举个例子而已,唉;
另外STC如果真那么不济,老姚早就垮了,他的项目又没什么资助,网上太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了,起码我用过好几个型号的STC,没掉过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了下这个AW9523的DS,发现其去抖动时间为8S,这个也太久了吧:

8微秒,不是8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扩展芯片就不会坏了吗???
自找麻烦。

还是太年轻 1000个产品2个出现mcu损坏客户可能会让你批量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这种扩展随便一片IO数量合适的带UART的8位单片机都可以胜任,而且可以编程,在某些场合,还能帮主MCU分 ...

是啊。这个方案功能非常强大。STC应该可以做这个事情。

网友P:
扩展的话为什么不换芯片?飞思卡尔和nxp的抗性强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扩展的话为什么不换芯片?飞思卡尔和nxp的抗性强不少啊

也是个好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O:
STC的使用又增加一个不可靠因素。这玩意口碑不怎么好吧。

作为电工需要严谨、避免不可靠因素是对的,但是一提stc你就否定,你是用stc掉过坑吗?还是人云亦云?如果你是人云亦欲那就不严谨了,鄙视!
我大量用过好几种型号stc的mcu近10年了,怎么从来没掉过坑呢。论坛上帖子说stc有问题的,基本上到最后都是自己码的代码有问题、成了打脸贴。

网友Q: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不是说刷新数据时影响输出状态,4094刷新数据时也是不会影响输出的。595在外部干扰下也会出现错 ...

如果595和mcu在一块板子上,clk被干扰那需要多大的电磁干扰啊,mcu估计早跑飞了。
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是通过排线外部扩展、而是在同一块pcb上用595,尽情用就是了,担心是多余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我用過上萬個595,能夠沒出問題是因為這些控制線都在板子上跑,只有最後輸出的部份才可能外拉接線,你的狀況 ...

就在板子上,还有控制的是继电器,这样和灯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只要刷新数据时有一次错误,继电器就会有动作,人就可以感觉出来,外部接的设备就会被开关一次,因为我们大概一秒刷新3次,虽然最终会控制正确,但是已经会导致外部设备异常动作了,要是控制led,异常灭一下无所谓的,这个也是一种因为不同控制对象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Q:
如果595和mcu在一块板子上,clk被干扰那需要多大的电磁干扰啊,mcu估计早跑飞了。
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是 ...

mcu使用STM32F103VCT6,程序运行正常,静电8kv以上,对基板近距离接触放电,不是对测试的板子大,对基板打并且距离很近,火花声音不大,拉开距离火花声音变大,但是对外辐射能量其实变小了,之前打电能表的测试方法。静电电压抬高到20kv发生干扰的概率更大。mcu还是正常运行

网友:
换个pin对的mcu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K:
就在板子上,还有控制的是继电器,这样和灯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只要刷新数据时有一次错误,继电器就会有动作 ...

在一块板子上还能设计出这么弱的抗干扰能力,那估计很多外扩芯片你都用不了啦,比如SRAM、并口闪存、串口闪存、串口EEPROM、以太网扩展芯片等等,这些都有CLK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R:
在一块板子上还能设计出这么弱的抗干扰能力,那估计很多外扩芯片你都用不了啦,比如SRAM、并口闪存、串口 ...

从我测试的板子和测试方法来说,做静电测试就有这个问题,刷新频繁出现的几率就会变高。我们的测试方法是让板子尽量出问题,而我之前在外面的认证实验室做,对方的工程师操作的,把静电枪碰到基板上打,这样根本板子没什么干扰,板子一点问题也没有。没发现问题不代表没问题,出现了问题就一定有问题。我这样测试接触放电的干扰强度并不弱。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在板子上,还有控制的是继电器,这样和灯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只要刷新数据时有一次错误,继电器就会有动作 ...

如你所說,是在一片板上,那就把方向瞄準PCB的佈線,電源部分,不過都不容易,各人經驗不同,

簡單點試把電源進入數位板間加入共模電感,或買個隔離的DC-DC電源模塊試看看.

若電氣上的隔離都不能解決,那就穿上防護衣吧,很多PLC也不用穿鐵殼啊.

网友:
AG1280Q32
国产的,仿的altera epm240 570 ep1c3

网友:
引用 网友O:
STC的使用又增加一个不可靠因素。这玩意口碑不怎么好吧。

STC的有几个应用在机床控制车间上,大概十年前的产品了,后来升级了几代一直用STC系列的   没出过什么问题
过一些环境试验和EMC试验,这些也能看的出来
那些说不行的    请拿出数据来说话吧   不要误人子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