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模拟spi最高速度问题

楼主(2019-06-05):
客户提供了一块led  2.4寸 320x240,设计预留了标准spi,but人家屏幕需要9bit格式,只能用gpio模拟!!
折腾了半天,现在clk优化到11.1M速率,刷新一屏需要123.2ms!
不知道极限是多少?有高手提示一下吗?
谢谢!!

网友:
精简指令集操作IO口是比较慢的,需要四条指令改变一个IO状态。

网友A:
不如用USART的9bit模式试试,STM32的新USART可以选择CLK输出的。

用上DMA,就和SPI一样的效果了。

网友:
楼上这个主意好, 新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USART的9bit模式试试,STM32的新USART可以选择CLK输出的。

用上DMA,就和SPI一样的效果了。 ...

硬件已经设计好了,stm32的spi没办法和uart管脚复用。而且uart貌似最高速度也就2m吧,好像!!
还不如模拟的更加快!!

网友:
这还不如换mcu,模拟的再快也快不了哪去啊

网友:
换M0,SPI位长可在4~16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已经设计好了,stm32的spi没办法和uart管脚复用。而且uart貌似最高速度也就2m吧,好像!!
还不如模 ...

换f0/f3呗,spi的datasize从4b到16b任选
有一定概率不用改板

不过搞硬件的,发现问题了重新做板不是很正常么?

uart最高速度是主频/16,72M的可以到4.5M,开倍速模式是/8,72M主频可以到9M,也差不多了。不过高位/低位在前还得注意一下,f0是可以自定义的,f1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f0/f3呗,spi的datasize从4b到16b任选
有一定概率不用改板

thanks!
做lcd的屏的厂家太水,等板子做好了才给出样品,demo程序,才发现是9bit格式的!!

网友C:
就算单片机硬件SPI只能用8位,也可以通过软件将其扩展到9位呀:先用硬件输出8位,再用软件模拟输出1位;
也可以把8个9位数据处理一下,变成9个8位数,就完全可以用硬件SPI了,有剩余的再用软件模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算单片机硬件SPI只能用8位,也可以通过软件将其扩展到9位呀:先用硬件输出8位,再用软件模拟输出1位;
也 ...

这么折腾真不一定有纯软件模拟来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USART的9bit模式试试,STM32的新USART可以选择CLK输出的。

用上DMA,就和SPI一样的效果了。 ...

uart 采样 F/16   72/1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折腾真不一定有纯软件模拟来得快。。。

9位, 有一位估计是W/R 或者什么的, 应该不是数据内容,不然内存数据也别扭。          如果是W/R之类,应该能取巧,

网友:
103的SPI才18M吧

网友:
spi1 36M, spi2 18M

网友:
让厂家改四线8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