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里一个SOT23 印字221 元件型号

楼主(2019-06-05):
请教直流电机里一个SOT23 印字221 元件型号,在某宝,某度都查不到,特来这里请教

网友A:
随便搜了一下,
RD22M RD22M-T2B 丝印:221 SOT23贴片 22V稳压管
自行比对看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搜了一下,
RD22M RD22M-T2B 丝印:221 SOT23贴片 22V稳压管
自行比对看是不是这个。 ...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猜是霍尔 A1221,等样品测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猜是霍尔 A1221,等样品测试。

就是这个物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