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的走线交叉,打孔,阻抗不太好控制,线很短影响大么?

楼主(2019-06-05):
图中最上面的是输出HDMI信号的芯片
图中最下面的是输入HDMI信号的芯片

通常情况下,这两者不会在同一个PCB上,只会用电缆连接。
而我这里都放在同一个PCB上,而且芯片还得放同一面,这HDMI走线就很尴尬了,全部要交叉,还得打孔,不过交叉部分线约15mm。

看过树莓派跟HDMI显示屏用的对接头,也是打孔交叉,好像也没什么啊。

网友:
这么近的距离没啥问题的。尽量各组差分线之间的距离尽量远。

网友A:
1080P问题不大。

网友B:
拉一下等长就可以了。hdmi很皮实。

网友C:
1080P没事,    但是我用 2560x1440 就不行了,要求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0P问题不大。

你这个等长需要把过孔的高度考虑进去么?
AD里计算长度是没有计算过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一下等长就可以了。hdmi很皮实。

不娇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80P没事,    但是我用 2560x1440 就不行了,要求贼高,

你做等长布线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孔的高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做等长布线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孔的高度?

等长要考虑过孔的,而且过孔并不是简单计算高度,我记得过孔等效的长度要比板厚多一些

但是由于差分线的过孔数量一般都是相等的,所以相互抵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长要考虑过孔的,而且过孔并不是简单计算高度,我记得过孔等效的长度要比板厚多一些

但是由于差分线的 ...

我有一根线能直连没有过孔,另一根交叉有2个过孔
要是不知道怎么考虑过孔,我专门打2个过孔来走那根直通线得了

网友E:
你们过孔孔径打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过孔孔径打多大

JLC  0.2/0.45

网友:
在信号过孔附近放2个以上的过孔,阻抗会平滑很多。

网友:
考虑差分线,第一考虑是差分走线,其次考虑等长.
差分要求2根线不能像上面你们画的一根线是直的,邻近的却是蛇形线,要耦合,耦合就是平行走线.
等长,不是很关键,100mil~300mil的差异无所谓,做到100mil的差异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画这些弯曲线,请问有什么用?

差分网络等长

网友G:
上面那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那是什么芯片

ms9288,VGA转HDMI的芯片,10块钱

网友(2019-11-29):
但我有个疑问,差分的其中一条走蛇形,等长是等长了,但会不会破坏差分需要彼此靠近抵消干扰的走线规则?

网友:
高速数字电路布线避免不了取舍折中,规则是美好的,现实是无奈的,总要有一方面牺牲

网友H(2022-07-07):
引用 网友B:
拉一下等长就可以了。hdmi很皮实。

老哥,HDMI差分对直接需要严格等长嘛?看有些说法说对与对,不做等长也可以;但有些又说要严格做等长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拉一下等长就可以了。hdmi很皮实。

视频4K60的RGB线等长,误差是多少可以保证正确的接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哥,HDMI差分对直接需要严格等长嘛?看有些说法说对与对,不做等长也可以;但有些又说要严格做等长 ...

HDMI每对自同步,不需要等长。。它的时钟都是个free run的,你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视频4K60的RGB线等长,误差是多少可以保证正确的接受呢?

看频率和信号完整性。如果时钟/数据被充分隔离,那么看频率。4K60走RGB得528MHz,或者1056Mbps(DDR),考虑有效眼区间只有0.5UI不到的样子(TSU,THLD),按0.4UI,则理论等长区间应<=0.04UI,即40ps==>这是4mm。允许+-2mm的误差。当然这么高频率尽可能等长了。

为什么有效眼这么小? 实际电路工作条件是非常恶劣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看频率和信号完整性。如果时钟/数据被充分隔离,那么看频率。4K60走RGB得528MHz,或者1056Mbps(DDR), ...

实测的4K60 的RGB时钟频率是148.5Mhz,4K60 的RGB时钟频率是290Mhz,这个算等长的不是以这个时钟算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实测的4K60 的RGB时钟频率是148.5Mhz,4K60 的RGB时钟频率是290Mhz,这个算等长的不是以这个时钟算的么? ...

4k60不可能是148.5,148.5是1080p!!

网友I:
引用 网友B:
4k60不可能是148.5,148.5是1080p!!

1.当大于一定的速率的话,时钟会变成148.5Mhz了(即像素时钟的1/4)。标准也是这么定的。其实算出来的4K60 的像素时钟是594Mhz,但是在测了RGB的时钟信号的时候就是148.5Mhz了。所以算等长应该怎么处理?2.现在4K60的像素时钟是148.5Mhz的话,那么算出来的数据量不就是和1080P的数据量是一样的么,所以也不明白这个是怎么进行数据的传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1.当大于一定的速率的话,时钟会变成148.5Mhz了(即像素时钟的1/4)。标准也是这么定的。其实算出来的4K6 ...

?你说的是tmds线?那个你对内尽量做到+-0.1mm以愉。。对间不用管,hdmi有cdr检测眼。

网友:
没有关系,过孔相等就行,注意等长 注意地平面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