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5多功能调试工具源码分享

楼主(2019-06-05):
继上次发帖让坛友们帮忙测试这个多功能调试工具后,现已对大部分意见进行了采纳并进行了修改,目前觉得已经可以投入使用。所以后面如果有人需要其他的功能的或者发现什么bug的可以告知我,先附上源码:
https://github.com/uBayMaxH/PortAssistant.git     可自行下载
还是附上图片和exe文件,大家有需要的可以下载了使用

网友A:
不错,又多了一个串口工具,界面比较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又多了一个串口工具,界面比较友好!

主要是想把界面做得简洁,看起来很清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把界面做得简洁,看起来很清爽

咦,源码呢?

想咨询楼主2个小问题,
1. 用的QT哪个版本?
2. 是否用了第3方控件,需要提前安装吗?还是直接COPY相关LIB到文件夹下即可。

网友C:
界面简洁、功能丰富,,感谢楼主,赞一下

网友D:
我这WIN10   1903  怎么显示 成这样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咦,源码呢?

想咨询楼主2个小问题,

在develop分支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develop分支下:

版本呢,用的哪个版本啊,我对QT不熟啊。。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源码呢?

想咨询楼主2个小问题,

1、QT5.12.0
2、用的全是QT自带的,没有什么是第三方的,校验的的东西是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呢,用的哪个版本啊,我对QT不熟啊。。老铁。。

QT:5.1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WIN10   1903  怎么显示 成这样的呢?

你这个问题我知道什么原因,是字体的原因,因为我在ubuntu下用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我在源码中把菜单栏的字体稍微改小了点就可以了,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改了后发你exe文件,或者你自己下源码编译也可以,需要我帮你编译吗

网友B:
感谢感谢,正在下载。。
尝一下鲜。
不知道有测试过最高波特率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我知道什么原因,是字体的原因,因为我在ubuntu下用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我在源码中把菜单栏的 ...

不太会上位机,哈哈,方便来一份,测试看看,谢谢!

楼主:
源码在windows和linux里面通用,一点都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正在下载。。
尝一下鲜。
不知道有测试过最高波特率吗。。

你说的最高不知道是多高,波特率是可以自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会上位机,哈哈,方便来一份,测试看看,谢谢!

怎么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会上位机,哈哈,方便来一份,测试看看,谢谢!

测试一下,看菜单栏能否正常显示,望告知结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一下,看菜单栏能否正常显示,望告知结果

看来还真是字体的问题,能看到菜单了,先享用一下,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真是字体的问题,能看到菜单了,先享用一下,多谢分享!

多谢支持

网友F: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加入脚本扩展的功能,这样任意协议都能解析了,还能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加入脚本扩展的功能,这样任意协议都能解析了,还能画图 ...

考虑过,带有时间了慢慢加入

网友:
先star为敬

网友G:
还在琢磨c#,QT看起来要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在琢磨c#,QT看起来要简单点

QT用C++的,不会比C#简单哦,其实不管哪种语言,只要会了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QT用C++的,不会比C#简单哦,其实不管哪种语言,只要会了都差不多

下载了一个QT5.12,再跑到GITHUB下载源码, 然后安装完,通过文件下面的打开项目,打开工程里的 .pro 后缀的文件,N个错误,好多未声明的标识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一个QT5.12,再跑到GITHUB下载源码, 然后安装完,通过文件下面的打开项目,打开工程里的 .pro 后 ...

你们下载的时候可能出错的就是如图这个没有定义,因为QT类里面没有最后两个,是我自己加的,可以自己把这两个加进去或者删掉这两个也无所谓,反正有custom可以自定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下载的时候可能出错的就是如图这个没有定义,因为QT类里面没有最后两个,是我自己加的,可以自己把这 ...

关键我以前没有用过QT,估庄需要先摸熟QT呢,现在不知道如何建工程,我以为打开后,直接编译即可,先看看有无错误,结果一大片,几十个错误。。先摸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我以前没有用过QT,估庄需要先摸熟QT呢,现在不知道如何建工程,我以为打开后,直接编译即可,先看看 ...

理论上QT安装好后确实确实是打开工程就可以,不需要其他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QT安装好后确实确实是打开工程就可以,不需要其他设置。

这下我没用先打开QT,我直接解压缩,保证工程不被污染,直接双击.pro ,打开以下后,好象是要配置?

PS: 我想了一下,估计是电脑里装了VS2017,导至上面有3种编译器,最后选用MinGW-64Bit,好,完美搞定,确实会出现楼主说的那2个错误,屏蔽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下我没用先打开QT,我直接解压缩,保证工程不被污染,直接双击.pro ,打开以下后,好象是要配置?

需要对工具链进行配置
一般Qt工程管理不包含*.pro.user文件,不同的电脑上工具链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下我没用先打开QT,我直接解压缩,保证工程不被污染,直接双击.pro ,打开以下后,好象是要配置?

PS ...

忘了说是用的minG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界面简洁、功能丰富,,感谢楼主,赞一下

其实这就是做这个软件的初衷

网友H:
使用中拔掉usb串口是否出问题,以前有些串口通讯软件会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用中拔掉usb串口是否出问题,以前有些串口通讯软件会错误。

做了处理,热插拔的时候会提示连接中断然后自动断开

网友I:
多谢分享,很清爽&简洁的软件;

网友J:
多谢楼主共享.下载下来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谢分享,很清爽&简洁的软件;

哈哈,主要还功能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谢楼主共享.下载下来研究研究.

多谢支持

楼主(2019-09-11):
增加了用json文件保存配置和发送内容,更方便使用,欢迎下载

网友K:
git上的源码怎么不在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增加了用json文件保存配置和发送内容,更方便使用,欢迎下载

谢谢,继续努力,期待能实现脚本扩展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git上的源码怎么不在了?

源码在的,develop分支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继续努力,期待能实现脚本扩展的功能。

没明白脚本扩展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功能

网友:
看到源码了,感谢分享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明白脚本扩展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实现用特定的命令(文本)控制输出数据,或者按一定格式接收处理和储存输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是可以实现用特定的命令(文本)控制输出数据,或者按一定格式接收处理和储存输入数据。 ...

明白了,我加油吧!

网友(2019-12-21):
找不到源码了

网友M:
请问,你的exe是直接拷贝出来的,还是打包出来的?用什么打包工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你的exe是直接拷贝出来的,还是打包出来的?用什么打包工具呀?

静态编译的exe可以直接使用,但是有十多M,比较大,所以会压缩一下;动态编译的exe不能随意使用,得满足相应的环境

网友(2020-02-10):
楼主好人,向您学习!

网友:
    //m_ui->baudRateBox->addItem(QStringLiteral("128000"), QSerialPort::Baud128000);
    //m_ui->baudRateBox->addItem(QStringLiteral("256000"), QSerialPort::Baud256000);
我下载的要将这两句注释才能编译通过

网友:
请问下楼主,您这个工具的主界面都是用代码手工写的吗,我看主界面的ui只有一个部件,还是打包成了一个窗体?

网友:
发送文件有用协议吗

网友:
楼主请教个问题,如下使用中,for (const QSerialPortInfo &info : infos) 是什么用法?info变量从auto常量继承?
    const auto infos = QSerialPortInfo::availablePorts();
    for (const QSerialPortInfo &info : infos)
    {
        *list << info.portName() + " " + info.description();
    }

网友:
我是虚拟机下的 ubuntu16.04 安装的qtcreater5.8 ,为啥程序跑起来 没有菜单栏呢?

网友:
git上的源码怎么不在了? 请问大师能再发一次源码吗?非常感谢!

网友:
下载了楼主的源码,等入门后学习下,谢谢楼主的共享精神!

网友N:
github的链接里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github的链接里什么都没有啊?

代码在develop分支

网友O:
同问: 请问下楼主,您这个工具的主界面都是用代码手工写的吗,我看主界面的ui只有一个部件,还是打包成了一个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同问: 请问下楼主,您这个工具的主界面都是用代码手工写的吗,我看主界面的ui只有一个部件,还是打包成了 ...

有的界面是代码写的,有的界面是直接拖的控件。这么说吧,最开始是想用代码写,但是后面为了偷懒,就控件了一部分

网友(2020-07-11):
请问楼主,编译报错,怎么没看到这个类呢BusProtocolAnalysis

网友(2020-09-07):
从github下载的代码编译时,提示少了一个文件“BusProtocolAnalysis.ui”?

网友(2022-03-22):
提示少了一个文件“BusProtocolAnalysis.ui”

网友(2022-09-02):
mingw32-make[1]: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BusProtocolAnalysis.ui', needed by 'ui_BusProtocolAnalysis.h'.  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