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买了不好的压力传感器,公布一下,大家少走弯路!

楼主(2019-06-05):
测大气压的,每到一个地方需要标定一下,让我想起了周星星的那个手电筒,没光的时候绝对不亮!这种压力传感器也能卖?

网友A:
是漂移大还是不稳定?

网友B:
每个地方本来就有差异把。还有一点晴天和阴天的大气压也有差别的。 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了么?

网友C:
公布传感器厂家型号,让大家怼死他

网友D:
你得尽可能多的考虑能够影响气压变化的因素,综合考量一下。建立一个基准,温湿度,风速,人为因素,电路控制等,都会导致探测到的气压数据发生变化,

网友E:
ADI上次给我们推气压计,据称高度分辨率5cm....能识别出来上楼的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漂移大还是不稳定?

误差30%每个地方,一问,要每个地方都要标一下。这样的话就是到每个地方找个气压计来,看下数字然后标定一下,这样还用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地方本来就有差异把。还有一点晴天和阴天的大气压也有差别的。 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了么? ...

差异到30%?应改不会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差异到30%?应改不会吧

是和人家的对比差的,不是每个地区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布传感器厂家型号,让大家怼死他

算了吧,大家知道就可以了,有可能不是测大气压的,为了卖,才这样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尽可能多的考虑能够影响气压变化的因素,综合考量一下。建立一个基准,温湿度,风速,人为因素,电路控 ...

明显的不是测气 压的变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I上次给我们推气压计,据称高度分辨率5cm....能识别出来上楼的台阶。

那可以啊,贵不贵?

网友F:
飞控那些气压计有效分辨率都可以随便十个CM,关键是绝对值是不是正确,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收听当地机场的气象通播,会播报当地当前的大气压,你换算后对比就知道你的准不准了,

网友G:
说清楚级别,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H:
话说,这些不应该是你自己要去修正的吗,根据这些条件修正当前数据

网友:
实验室标定一个基准数据,后面条件变化,带入你的修正公式修正,难道你们不是这样操作啊,特别是温度变化,这些都要做为参数参与计算的。这些我都会考虑进去。

网友B:
村田的气压计也可以的,印象中是十公分级别。

网友I:
楼主公布到哪里去了,没看到名字呀

网友J:
楼主,地表影响气压绝对值的因素很多,连飞机上的气压传感器都要每次起飞前按照机场ATIS广播标定一下,别说你那些民用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控那些气压计有效分辨率都可以随便十个CM,关键是绝对值是不是正确,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收听当地机场 ...

我是买的啊,不是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清楚级别,不要误导别人

最差的级别,但也不是误差30%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话说,这些不应该是你自己要去修正的吗,根据这些条件修正当前数据

看清楚我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村田的气压计也可以的,印象中是十公分级别。

很多都可以,就这一家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公布到哪里去了,没看到名字呀

自己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名字没必要说出来,毕竟就买了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地表影响气压绝对值的因素很多,连飞机上的气压传感器都要每次起飞前按照机场ATIS广播标定一下,别说 ...

我买个东西给客户,客户天天去标定,可能吗?你以为是我自己实验室用?

网友K:
你用的是表压传感器吧,正常的绝压传感器只需要标定一次就行,表压传感器不同地区要设置当地的大气压。

网友L:
你不公布厂商品牌,别人怎么少走弯路?

网友M:
看了上面的评论,我只能说楼主活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用的是表压传感器吧,正常的绝压传感器只需要标定一次就行,表压传感器不同地区要设置当地的大气压。 ...

就是绝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不公布厂商品牌,别人怎么少走弯路?

买的时候问清楚,需不需要外地标定!这东西也不是我买的,也不是我用的,只是被我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上面的评论,我只能说楼主活该

请看上面评论再说话!

网友N:
既然公布最后又不说品牌 ,那公布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既然公布最后又不说品牌 ,那公布啥啊

公布这个消息,防止大家再上当!

网友O:
建议LZ查一下气压与哪些因素有关,海拔、天气是否对气压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O:
建议LZ查一下气压与哪些因素有关,海拔、天气是否对气压有影响。

我买的就是测大气压的,这些影响能说明了大气压表误差可以到30%,我想不至于吧,有影响是肯定有的,那你出厂标定好,给我说明,我就选另一家或再想其他办法,我买个表天天让客户自己标定,你也不愿意吧。

网友P:
还是没明白楼主说的是个什么鬼……

换个地方??每个地方气压肯定不一样啊,跟标定有啥关系?

还是说气压计线性度有问题?比如100kpa和真实值误差-1%,90kpa和真实值误差+20%,80kpa和真实值误差-10%这种吗??

或者还是说同样一个气压计,同样标准气压下,今天误差+5%,明天-15%这种吗?

楼主能不能把话捋清楚了再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是没明白楼主说的是个什么鬼……

换个地方??每个地方气压肯定不一样啊,跟标定有啥关系?

大部分坛友都明白了,我买到的是假的大气压变送器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大部分坛友都明白了,我买到的是假的大气压变送器了。

是么,我的回复在36楼,前面没有一个坛友知道你这个假的“大气压变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么,我的回复在36楼,前面没有一个坛友知道你这个假的“大气压变送器” ...

好吧,你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既然公布最后又不说品牌 ,那公布啥啊

上了当又不敢公布牌子和厂家,就跟被人家偷了东西不敢报案一样,所以我说他活该

网友:
又是一个厂家当替罪羊的案例  只能说技术水平有限

网友:
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Q:
这就好比说,某宝有假货大家注意一样,该走的弯路一样不少

网友:
死说了一通最后也不知道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就好比说,某宝有假货大家注意一样,该走的弯路一样不少

昨天邻居提醒我,拐角地铁口有小偷,难道我还要问是哪个小偷?

网友:
公布了什么

楼主:
正常的大气压传感器出厂标定好后去任何一个地方无需再标定就可以使用,我们买的每到一个地方都需要标定一下,否则误差达30%,很显然这个传感器不合格的。

网友R:
我倒是觉得楼主碰到的是负责任的良心卖家,还告知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标定。
如果碰到那种无需标定的传感器,要么贼贵,要么呵呵!

既然卖家指明需要根据环境改变来标定,那么就要想办法在他的要求下如何去免标定。
这是应用层的技术问题,而不该甩锅给底层的传感器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倒是觉得楼主碰到的是负责任的良心卖家,还告知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标定。
如果碰到那种无需标定 ...

是便宜30%,开始厂家没说,后来发现了厂家说没办法,只能这样,要么换一个带按钮的,每到一个地方按下按钮。。。。我就不信现在大气压表要这样?找了一家免标定的,还没试。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只会让我在选型时多一分担心。。。

网友S:
压力传感器不会这样的,你买到了垃圾货

网友T(2019-07-15):
压力传感器为什么会因为地区不一样,而需要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S:
压力传感器不会这样的,你买到了垃圾货

谢谢!绝对不买这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压力传感器为什么会因为地区不一样,而需要标定.

传感器的问题,没做好。

网友U:
燃气上用的差压计,也是需要标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燃气上用的差压计,也是需要标定的

是吧,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