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坛看过一个大侠分享的指针表头指示时钟的,求帮找链接

楼主(2019-06-05):
本坛之前看过一个大侠分享的指针表头指示时钟的,就是两个表头,用来指示时钟和分针的,现在发现找不到了,有高手有印象的么?能帮找不?谢谢!

网友A:
不会是说我的那个吧
https://github.com/wlianmin/Meter-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说我的那个吧
https://github.com/wlianmin/Meter-Clock

老哥,没有翻墙的配置啊,打不开链接~请问你有当初在本坛发的那个链接看看吗?谢谢!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8868&mobile=2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没有翻墙的配置啊,打不开链接~请问你有当初在本坛发的那个链接看看吗?谢谢! ...

帮你下载下来了

网友A:
这个是坛里的链接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59&pid=9922816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帮忙,因为原作者出现,并且最后提供了本坛链接,所以最佳答案必须给他了~~

再次感谢楼上各位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坛里的链接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680759&pid=992281 ...

最近得到一个不错的双针表头,想依葫芦画瓢整个,有如下疑问:
1、请问怎么烧固件?
2、请问怎么联网?
3、请问如何web管理?

麻烦大神科普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得到一个不错的双针表头,想依葫芦画瓢整个,有如下疑问:
1、请问怎么烧固件?
2、请问怎么联网?

这是固件的烧写工具

上传脚本用 ESPlorer

以上都是通过串口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