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IE 上两个3.3v 如何简单粗暴的结合在一起

楼主(2019-06-06):
设计板卡, 经常会遇到3.3v 不稳定 情况 此时 3.3 AUX就起到续流的作用了
看了很多参考都是用两个二极管直接 连接 ,但是这样压降会比较大 3.3v 减去管压降 功率一大就跌到3v以下了  设备可能会不正常工作
还有一种是规规矩矩的  先二极管 后升压的方式   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功率大那为啥不从+12V取电呢?

网友B:
记得AUX是关机也不断电的,和正常的3V3并在一起比较危险。

网友C:
之前做过板卡,大电流的,一般是从12V降压得到的。

3.3AUX,是系统关机后都还有的电。

并不是拿来带大负载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做过板卡,大电流的,一般是从12V降压得到的。

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类似 网络的唤醒功能  需要AUX电源   所以要混合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AUX是关机也不断电的,和正常的3V3并在一起比较危险。

嗯  所以看别人都是用两个二极管 直接并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大那为啥不从+12V取电呢?

也不是大功率  就是类似网卡这样的 有些时候通讯上去了如果机箱电源不太稳定会导致 3.3V 有点振荡,  然后 3.3 跟3.3aux 二极管一起并接会缓解很多
还有就是类似网卡的 待机唤醒功能 也需要AUX电源  所以才需要AUX 跟3.3v 接一起,但是又不能直连

网友D:
看这个电路行不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349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电路行不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3492-1-1.html

  这个用在USB 防倒流上面的吧  简直就是一个理想二极管

网友E:
这两个电源不能连在一起,有可能导致cpu起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电源不能连在一起,有可能导致cpu起不来的。

所以才发贴求助  哈哈

网友F:
直接从+12V buck降压呗,你的3.3V多大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从+12V buck降压呗,你的3.3V多大电流啊。。。

不全是电流的问题 还有 3.3 AUX 待机供电唤醒的问题 所以需要把3v3 跟 3v3aux  耦合起来

网友(2020-02-26):
我有看到6个3.3v接在一起的,不知有没有问题?CH382给的demo板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