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工业级车载24V转48V的车载直流电源

楼主(2019-06-06):
先因项目需要,需要在车上安装一个24V转48V的直流电源给POE交换机供电,输出3A以上。求推荐个稳定可靠、防震动、防潮湿等比较好的型号。谢谢大家!

网友:
lm2597 不是国产某龙的哦

网友A:
车规的要求输入波动范围很大,正常电池是28V,启动时跌落到10V,高速情况下又可能有100V浪涌

做电源的一般都有车用的系列,找大牌厂家的代理问问就有了

网友:
淘宝上买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规的要求输入波动范围很大,正常电池是28V,启动时跌落到10V,高速情况下又可能有100V浪涌

做电源的一 ...

您说的很对啊! 不大了解这块,不知道哪个牌子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