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的核显带不动4K加2K的双显示器吗?

楼主(2019-06-06):
机器的配置如下:
i5 4690K 3.5G 没有超频
ASUS Z97-A
金士顿 骇客神条 Beast系列 DDR3 2400 4Gx2
使用CPU的核显

现在接了一个4K和2K的显示器,发现4K显示器有明显的卡顿和反应不够快的现象,请问这个是内存不够还是CPU不行?
加一个独立显卡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A:
很明显不是cpu不行,你可以试试加个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不是cpu不行,你可以试试加个显卡

我的表达不准确,应该说;“是不是CPU的核显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表达不准确,应该说;“是不是CPU的核显不行?”。

4k + 2k 还是很吃力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试过

但是只有核显的笔记本连外部显示器,就是不行,surface pro 和macbook pro都是这样(连4k外部显示器),有能感觉到的明显延时。

最后发现还是外置显卡能扛下。具体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如果是牙膏厂的只能加独显了.新买的话上锐龙吧(配高频内存),VEGA10核显性能比牙膏厂强不少.VEGA10性能接近入门级独显gt1030。

网友B:
估计是信号接口带宽不足吧,HDMI 2.0以上或DP应该没问题

网友:
显示也要占算力的,我有个台式机双屏也是很卡,后来加了一个1030,直接有飞起的感觉

网友:
不行, 就算是 最新一代的I MAC mini  I3的核显,能带动4K屏,但是一播放 2K 或者4K的视频就开始卡了。

网友C:
加个矿卡就搞定

网友D:
加个独立显卡就能解决问题。别问我怎么知道,我之前用的是i7集成的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独立显卡就能解决问题。别问我怎么知道,我之前用的是i7集成的显卡。 ...

这个i5之前是用DP接到一个4K的显示屏的, 用起来没有问题,播放电影等的非常流畅, 但当时没有播放过真4K的片子, 我现在用的是 i7-8700k,用DP接4K显示屏播放真4k片子非常流畅.
我现在把这个i5通过HDMI接到SONY的4K电视,发现即便是只接电视,播放真4k片子的时候能看到卡顿, 这个会不会是HDMI接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信号接口带宽不足吧,HDMI 2.0以上或DP应该没问题

我现在也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i5之前是用DP接到一个4K的显示屏的, 用起来没有问题,播放电影等的非常流畅, 但当时没有播放过真4K的 ...

查了一下i5 4690K 和 i7-8700k 处理器显卡的参数,会不会是因为处理器显卡配置的是HDMI 1.4 引起的呢?
下图是i5 4690K显卡性能

下图是 i7-8700k显卡性能

网友:
HDMI 1.4 4k只能30hz

楼主:
那么这个30Hz是不是就是造成卡顿的原因呢?

网友:
大显存显卡

网友:
楼主明显是想换电脑了4代I5已经不行了,加显卡也不一定能处理好4K加2K的数据量。

网友:
骇客神条 Beast系列 DDR3 2400 4Gx2,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矿卡就搞定

二手矿卡怎么买?

网友:
i7 4790 带一个4k都只能到30hz吧。 我另外买了一张二手的rx560显卡

网友:
肯定4K 肯定得上独显了,即使8700K也只有HDMI 1.4的接口,得HDMI 2.0才行,或者是DP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