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接插

楼主(2019-06-06):
坛上人才多,想问问这是什么接插,淘宝上问了几家店都没有

网友:
不知道叫什么,但日糸的缝刃设备常见这种

网友A:
有点象以前IDE硬盘的电源插头,但是缺口的形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象以前IDE硬盘的电源插头,但是缺口的形状不同。。。

是的,硬盘的是大4PIN,很常见,但这个我目前还没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硬盘的是大4PIN,很常见,但这个我目前还没到。

   估计就是硬盘电源口改下模具就出个新接口了,,,,上次和个线材商谈了下,sata线改下模具做成8pin,,,,

网友:
这个东西我在旧电视机上面见过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