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单次触发捕获后,图像却未达到触发电压?

楼主(2019-06-06):
检查一个电源输出电压,平时应该一直保持在5V左右,近期发现后端有烧元件现象(耐压12v的器件也被烧坏)。

用示波器一直勾住5V线路进行监测,将触发设置为上升沿,触发电平6.5V,时基放到50us级别,抓了一段时间,示波器显示捕获完成,
但显示的波形图像只是一条5V左右的直线,找不到任何超过触发电平的点,这种属于误触发?还是出现的时间极短,需要打到ns级别,重新捕获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
放大仔细看

楼主:
示波器是泰克低端的TDS2012B,屏幕分辨率只有320*240,如果有点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的,放大了确实也没有

网友A:
有没峰值模式可以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是泰克低端的TDS2012B,屏幕分辨率只有320*240,如果有点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的,放大了确实也没有 ...

你做个低通滤波吧。示波器不能这样用,6.5来个干扰就误触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个低通滤波吧。示波器不能这样用,6.5来个干扰就误触发了。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想搞清楚到底是不是误触发,结果是否可信。既然触发了要达到触发条件才对呀,屏幕上又没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峰值模式可以开

使用的是普通模式,即便是这样,既然触发到了,也应该显示出来才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想搞清楚到底是不是误触发,结果是否可信。既然触发了要达到触发条件才对呀,屏幕上又没 ...

你纠结的地方太多了。毛刺也许只有几个ns,但是你使用的等效采样率才几十khz,这样毛刺是检测到了,但是显然被示波器给丢了,所以你看不到。老老实实设示波器带宽限制吧。本来测电源就要限制到几mhz带宽的。

网友:
要么示波器不会使用,要么示波器太low,可以丢了

网友C:
如果是后者,千万不要是那些说的多少g的采样多少多少什么的,结果才100M带宽那种,那种真的直接丢掉就是。也会验证我之前说的,抓个非规律的信号看看,不要拿什么正弦波方波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后者,千万不要是那些说的多少g的采样多少多少什么的,结果才100M带宽那种,那种真的直接丢掉就是。 ...

泰克低端TDS2012B ,100M  1G/s  ,我也想丢,老板就是不愿意买。

网友:
一看这种采样比很大的就觉得是Y货,真心搞不懂以前老的HP 200M采样,100M带宽的示波器咋用起来那么顺,
我们经常看电源的纹波和瞬态压降/尖峰,因为我们发射机瞬时电流很大,一秒钟持续几十us,所以电源都会瞬间拉低几十/几百毫伏,这个时候瞬态信号捕捉功能就太需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泰克低端TDS2012B ,100M  1G/s  ,我也想丢,老板就是不愿意买。

你们这些人让我们用日狗示波器的咋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这些人让我们用日狗示波器的咋活

这个方面来说, 日狗也许还好点

网友:
怎么样的示波器,或者哪种型号,如何配置才能有效应对这种尖脉冲测量的情形?有好的解决方案课上就可以给学生好好讲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