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KEIL C/C++的背景颜色(黑色的)还有合适的字体颜色

楼主(2019-06-07):
在KEIL上敲代码还是看代码白色的背景看着眼睛好难受,求一个背景(黑色)和字体。记得发个效果图我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公司的电脑进不了百度网盘,不能插U盘,好难下载呀,求个压缩包文件 ...

大概有8M , 就传这里吧。。。来自网上的,用着也是不错的

网友B:
我一般用notepad++写
写完了在用keil编译一下就得了

notepad++要改成酷黑的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notepad++写
写完了在用keil编译一下就得了

但是,目前我看代码比敲代码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目前我看代码比敲代码多。

自己看下,是否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下,是否喜欢

为什么我的文件夹里没有global.prop这个文件,只有GLOBAL.ini和Global_Default.ini我应该放在哪个文件里

网友C:
直接复制进去吧,记得我也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复制进去吧,记得我也没有的

请问一下,你已经设置好了 吗?把整个文件夹放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ew-->configuration-->colors & fonts

谢谢!这样只能一项一项的修改,好麻烦呀,我想求一个配置好了的,直接使用

网友C:
不用,只要把global.prop放到指定文件夹就可以了

网友E:
黑底可以用,但不要用亮色文字,例如黑底绿色看起来很科幻,实际上看完了想哭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底可以用,但不要用亮色文字,例如黑底绿色看起来很科幻,实际上看完了想哭 ...

哈哈,那是因为你配的绿色太高亮了。曾经有一段时间老想整这个东西,翻过来倒过去玩。。
我是比较烦这个,默认啥用用啥用,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目前我看代码比敲代码多。

那直接用notepad++打开源文件就行了

notepad++有全局配色方案,内置好多个

网友:
vs code,懒得折腾了

网友:
我一般用SlickEdit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7507&highlight=mdk%2B%E9%85%8D%E8%89%B2%E6% ...

谢谢啦,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底可以用,但不要用亮色文字,例如黑底绿色看起来很科幻,实际上看完了想哭 ...

所以,需要全部配置好的,不然一项一项调会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只要把global.prop放到指定文件夹就可以了

感谢感谢!!

楼主:
直接把global.prop放进制定文件没有用,弄这个好复杂,我的KEIL ARM4.12版本,无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把global.prop放进制定文件没有用,弄这个好复杂,我的KEIL ARM4.12版本,无奈 ...

我没有用4.12 ,我是4.74.和5.25,你的情况还真是不清楚,按理说不应该的

网友:
直接用vs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用4.12 ,我是4.74.和5.25,你的情况还真是不清楚,按理说不应该的

好的,可能版本问题

网友A:
LZ,网上搜以下这个工具,不错的。。。

“Keil UV4 Sublime Molokai Theme V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网上搜以下这个工具,不错的。。。

“Keil UV4 Sublime Molokai Theme V1.0”

谢谢啦!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公司的电脑进不了百度网盘,不能插U盘,好难下载呀,求个压缩包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有8M , 就传这里吧。。。来自网上的,用着也是不错的

非常感谢!赞赞赞

楼主:
有毒,我的Keil 背景字体颜色就是修改不成功,把文件复制到指导目录都没用,需要手动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毒,我的Keil 背景字体颜色就是修改不成功,把文件复制到指导目录都没用,需要手动配置。 ...

我这边用着没问题,你再试下我现在发的这个,里面有个“Readme.txt” 文件,按着操作就行了。。。

发一个能用的图片给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用着没问题,你再试下我现在发的这个,里面有个“Readme.txt” 文件,按着操作就行了。。。 ...

是参考着Readme.tet文件操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参考着Readme.tet文件操作的

我这边用没问题的,发个图你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参考着Readme.tet文件操作的

哦,对了,我的MDK 是5.23 的。。。,你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对了,我的MDK 是5.23 的。。。,你试下吧。。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