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驱动小电机,是否需要加续流二极管

楼主(2019-06-07):
下图是我常用的一个抽气储物罐

当罐口关紧后,内部的小气泵开始抽气,直到内部的气压开关触发关断气泵,这样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潮效果,我通常用它放开包的咖啡豆。

底部电池仓用4节5号电池,为了省钱,我一般用充电电池,这个气泵工作时,电流大概就200-300ma吧。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电池越来越不耐用,实测发现,当气泵不能工作时,4节5号充电电池中,通常有一节电压变成负的,而且这节电池的容量会剧降。

想来原因无非是气泵电机停机时,产生的反电动势对电池反向充电,4节电池中容量最低的一节首当其冲,被直接充到了负值。

打算拆后盖,在电池仓上并一个续流二极管,请教一下大家,续流二极管要不要在串一个电阻限流。

网友:
不是二极管的问题,是有的电池电量比别的电池小(没充满或者容量下降),通电过程中被其他电池反向充电了
这个电池这样一折腾基本报废了,换一节吧

网友:
按你说的停机还能有持续反电动势充电那不就是永动机了,所以不可能;负压是体质差的那节没电后被其他电池反灌,串联电池很常见的情况。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我脑子搭住了,找歪了方向。

但这个罐子,已经搞废了几节电池了,我是不是该把他改成4节并联,再上个升压模块来用呢?

网友:
是现在的电池太差了吧

网友:
一个厚自封袋就能解决的问题,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