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STM32F030 M0系列上跑简单嵌入式操作系统的?

楼主(2019-06-07):
有在STM32F030 M0系列上跑简单嵌入式操作系统的?  我也想跑一个简易的OS系统,比如MDK 内带的RTX也可以,,,奈何搭建软件平台不是很熟悉,望坛友分享一个工程源码学习哈!

网友:
RTX  ST官网的开发板资料里面就有例子

网友A:
我跑的contiki要求不高可以用超容易移植 另外内存占用超级小。

网友:
rt-thread nano版也可以,keil中的软件包中也可以直接在线下载。

网友:
根本不够用,ram太少,只够点个灯

网友:
为啥ram都那么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跑的contiki要求不高可以用超容易移植 另外内存占用超级小。

能否给一个stmm32f030 跑系统的例子看哈?

网友:
论坛里面不是有个 小小调度器 吗,M0的跑这个就挺好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一个stmm32f030 跑系统的例子看哈?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contiki

注意 。这是协作式多任务。如果任务锁死是无法切换抢占的的。所以等待的条件要注意。强实时放中断。

网友:
已经试过了,F0可以跑FreeRTOS的。开三个任务,多了就跑不动了。

网友:
rtthread 有一个f0的 bsp 楼主可以找一下

网友:
RTX 大概是最简单好上手的了,F0 跑个 OS 后也做不了多少事了

网友:
论坛小小调度器+1

网友:
论坛小小调度器+10086

网友:
RAM小了,跑个抢占式的操作系统,做不了啥事情,还是比较推荐论坛的小小调度器,很好用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41598-1-1.html
M0跑精简多任务也是很轻松的

网友:
rt-thread nano ,可以在keil中下载

网友:
rtos,一般官方都会提供的

网友B:
这 STM32F030 的最低阶版,也有 16kb 的FLASH 及 4kb 的 SRAM,跑个 uC/OS 点灯很容易的,在 MDK 上移植一下不用一小时就可以搞定的事吧?!
要跑系统必然是有要跑的需求!而若说不出来需求,那还是用 while(1) 吧!后者较容易找虫子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 STM32F030 的最低阶版,也有 16kb 的FLASH 及 4kb 的 SRAM,跑个 uC/OS 点灯很容易的,在 MDK 上移植一 ...

刚才确认了以下,最低阶是4KB ram,跑RTX三个任务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上protothread
http://dunkels.com/adam/pt/
非标准版本可以考虑什么小小调度器之类的,是网友自己弄的

网友:
小小调度器

网友:
QP/C Nano基本不费资源

网友:
这个示例看看
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 ... dk/an0031-nano-mdk/

网友:
freertos跑5个任务没问题,030C8

网友:
protothread  跑20个任务没问题,我经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确认了以下,最低阶是4KB ram,跑RTX三个任务还是可以的。

是啊!所以我才说若楼主真要跑啥系统的话,内存及闪存都得大些,不然光是切换 Task 时系统要留存的 STACK 也都够瞧的了!

网友:
先分析有无上系统必要

网友:
能跑的起来不?

网友:
一直裸奔,爽快,多个任务放一块,看系统时间每隔多久执行一次,不用担心堆栈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