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配置的电脑windowsDefender没有,真糟心

楼主(2019-06-07):
从网上新配置一个电脑,居然没有windowsDefender
玩了两天,偶尔跳出一直弹窗,刚刚说要什么检查,居然被安装了金山JB,WIN10系统里面卸载,根本卸载不掉。最后还是网上搜索卸载掉了,最后想找windowsDefender,居然根本没有这个!!查找文件夹,windowsDefender里面居然是空的。
网上找了几十分钟,还是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本人严重怀疑这个电脑存在问题!!

网友A:
系统当然要自己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当然要自己做啦

我这个装软件,搞桌面就要大半天了。真纠结。我再找找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装软件,搞桌面就要大半天了。真纠结。我再找找方法

不是,你最好别用卖电脑的给你装的系统
这个一定要自己装,不然补上这个windowsDefender也很可能有别的问题或隐患

网友:
很庆幸楼主的电脑没这个东西,有这个的电脑我一般关掉才用的。。。

网友:
额,重装系统呗

网友:
mse吗,官网下载

网友:
重装系统吧,原来应该是按照的阉割版本的

网友:
找个win10的LTSC装上即可

网友B:
装系统是个技术+熟练工的活儿:需要点技巧,但是又有很多重复的简单劳动。

所以我现在习惯于在虚拟机里把要装的系统配置好,打好所有补丁包,升级病毒库,每天花点零碎时间,在虚拟机里先泡泡看看,把一个个细节修正到自己喜欢和习惯的方式,把必须装的工具预先装好,比如WINRAR,输入法等等,甚至精简版的office也可以装上去,其实就是除了经常会有版本升级,和不常用的软件以外的软件,都装上,但是破解注册就不要做了,包括win系统本身的激活也不要做。如此大概弄个10天半个月,基本一个系统就成型了。

最后在另外一套虚拟系统里,挂载这个虚拟系统盘,用dism++清理干净,最后打包成wim格式文件,用网络共享的方式拷贝出来,反正我是不会装那个vmtools的,那样系统就不干净了哈,以后系统安装就是这个wim文件了,用winntsetup,几分钟就装完了,配置都不需要,只需要开机的那一个几分钟的硬件查找驱动过程。至于虚拟机里的那个系统,你可以继续保留,有空的时候,可以继续打磨修改,哈哈,我比较喜欢完美主义

如果还有兴趣,可以把这个wim用NTLITE做自己专属的精简版win系统,肯定比外面下载的要安全靠谱得多,家里有老旧电脑的,可以试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系统是个技术+熟练工的活儿:需要点技巧,但是又有很多重复的简单劳动。

所以我现在习惯于在虚拟机里把 ...

好办法,谢谢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系统是个技术+熟练工的活儿:需要点技巧,但是又有很多重复的简单劳动。

所以我现在习惯于在虚拟机里把 ...

请问:
为什么特意提到在另一套vm中:  “需要 “在另外一套虚拟系统里,挂载这个虚拟系统盘,”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
为什么特意提到在另一套vm中:  “需要 “在另外一套虚拟系统里,挂载这个虚拟系统盘,” ? ...

虽然dism++支持直接在本系统中进行wim系统备份,但是我习惯用另外的系统盘启动dism++,对目标系统盘做清理和打包,个人习惯吧,另外如果你只有一个系统,而系统没有设置网络共享,和外部系统的数据交互,会麻烦一点,有时需要安装vmtools这样的工具,对于完美主义的我来说,这种后面还有删除的软件,就是污染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dism++支持直接在本系统中进行wim系统备份,但是我习惯用另外的系统盘启动dism++,对目标系统盘做清 ...

谢谢,同样不喜欢杂质的性格,也照着你的完美方法做一个试试。

网友:
还没数据,重新装个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能是在电脑城之类的地方买的

网上买的,那家肯定是电脑城里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装系统是个技术+熟练工的活儿:需要点技巧,但是又有很多重复的简单劳动。

所以我现在习惯于在虚拟机里把 ...

有詳細步驟和所需的工具清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詳細步驟和所需的工具清單嗎?

一般配置用dism++就可以,去官网看相关说明和下载;
如果想做精简版的定制系统(其实就是自己私人的定制精简版windows,比外面下载的靠谱安全),使用NTLITE,1.5版本,网上大把,我就不传了,也有简单的教程,刚上手用,建议不要一次性精简到位,可以逐个组件做,然后备份打包,测试没问题,在这个包上继续精简下去,一直得到一个你满意的精简包为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系统是个技术+熟练工的活儿:需要点技巧,但是又有很多重复的简单劳动。

所以我现在习惯于在虚拟机里把 ...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重装电脑应该算是基本技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系统是个技术+熟练工的活儿:需要点技巧,但是又有很多重复的简单劳动。

所以我现在习惯于在虚拟机里把 ...

我一般都是在真机环境下做,抽出个一天的时间来。装好系统然后软件分几次安装。每次都备份一下系统。最后保留最终的的镜像文件,后面就直接用这个镜像恢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