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4V左右输出,大电流开关电源芯片吗

楼主(2019-06-07):
请教有输出可调4V左右,大电流(大于5A)开关电源芯片吗,类似于LM2596这些,谢谢!

网友:
国产XL6005啥的声称可以跑5A

网友A:
不说耐压都是耍流氓

网友:
5A输出的,12V的能找一大把,24V的要少一些了,48V就更少了。

网友B:
LM5007,神一般的存在,20A输出都可以,不过外置NMOS

网友:
外置mos,同步整流的都行吧

网友:
在做锂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耐压都是耍流氓

12V输入,4V左右输出,4V那组电流要求在5A以上

网友:
TPS53313, RT2856H, MP8760D, 这三颗料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这些信息可以在半导小芯APP查到

网友:
TPS54622也可以

网友:
AOS大把6A、8A的集成方案,比如AOZ123x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5007,神一般的存在,20A输出都可以,不过外置NMOS

LM5117,不是LM5007

网友:
应该是LM25117, 低压版,便宜

网友(2019-08-07):
FP6276B,可免费提供IC

网友(2020-03-23):
可以看一下上海芯龙~

网友:
mark 大电流DCDC芯片

网友:
ti mps这两家,剩下的,包括台湾的,都基本是玩具,这个行业国产压根摆不上台面!

电流越大,垄断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