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 段式液晶驱动是否可以硬件I2C驱动?

楼主(2019-06-08):
如题,有做工的朋友么?之前一直用模拟io的。有个案子只能用硬件iic,求推荐驱动。谢谢。

网友:
可以呀,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HT1621不是I2C接口的,没法用I2C驱动啊!

网友:
换成HT16C22是IIC接口

网友:
顺便问下,有没少脚的段码芯片,比如SOP16

网友:
HT1621应该是类SPI接口的吧,跟IIC不同。

网友:
不同I2C,驱动不了

网友:
不可I2C,协议不通用

网友(2019-09-26):
应该是IIC接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