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一块FPGA用于学习,请教有什么型号推荐?

楼主(2019-06-08):
只在学校用Altera cyclone ii 点过几个灯的级别,最近有空想重新好好学习一下FPGA,感觉学校的板子有点落后,跑不了深度学习啥的,想自行购买一块FPGA用于学习,看中了PYNQ和ZYBO两个型号,ZYBO比较贵但是digilent上资料好像还比较多点,而且因为之前没买过这种,也不知道坑多不多,想请教一下坛友有什么意见,另外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型号?

网友:
两个都是Zynq的芯片,只是支持资料不一样。
Zynq的话可以看一下黑金或者米尔的板子,资料和价格都比较不错。
但是Zynq学起来比较难,ARM和逻辑 软件驱动 硬件都需要了解的。

网友:
用 OPENCL + DE5-NET 吧  嗯就是所谓的大数据加速卡

网友:
学习的话肯定是Digilent的Nexys 4 DDR,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哩,这么多开源项目用的就是这块板子,不用改配置直接用就行了,太方便了。

网友:
只能是 xilinx!

网友:
正好 有个EP2的开发板 带资料   闲置占地方   半价出售

网友:
你如果还是在校学习的话
我建议你先查查论文,和顶会刊物,看看里面别人一般用什么
你再买什么.

网友:
那个三十几块的二手矿机控制板XC7Z010=双核A9+Artix-7,不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