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用STM32 做控制的 7寸串口屏 ,附照片,寻厂家

楼主(2019-06-08):
碰到一个用STM32 做控制的 7寸屏 ,有照片,寻厂家

网友:
STM32+SSD1963

网友:
这个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串口屏。

网友:
广州大彩的做的也不错  正在使用

网友A:
SSD1963巨坑。千万要慎重特别是用在电磁环境差的地方,花屏花的你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1963巨坑。千万要慎重特别是用在电磁环境差的地方,花屏花的你怀疑人生。 ...

检查一下布线吧,1963没有那么不堪。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1963巨坑。千万要慎重特别是用在电磁环境差的地方,花屏花的你怀疑人生。 ...

用了接近1000个,,么有出现一个,你说的问题。。
自己的问题。。不要这样子,
别人厂家花了几百万做的芯片。。被你这样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SD1963巨坑。千万要慎重特别是用在电磁环境差的地方,花屏花的你怀疑人生。 ...

SSD1963几年累积下来用了超过10K, 还没有客户投诉过有花屏的故障。

网友:
RA8875刚出来的时候,价格要比SSD1963高很多。
必须SSD1963不稳定,才能对得起两者的价格差。
现在两者风头都早已过了,该怎样就怎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SD1963几年累积下来用了超过10K, 还没有客户投诉过有花屏的故障。

当初我也和你一样,这个产品都出货好几年了也一直没人投诉过花屏问题,但是直到遇见一个量大的客户在人家工厂里面用连续工作72小时以后20%的花屏问题就出现了。拿回家来我们自己试验连续工作一周都不会有问题。上面有坛友说布线啥的,我们也检讨过也更改过好几个版本拿去给客户试验问题也依旧,但是更换RA8875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此问题。所以说你现在用没出现问题不代表它没有问题,只是你还有碰到那个有缘的客户而已,碰到了你就会怀疑人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初我也和你一样,这个产品都出货好几年了也一直没人投诉过花屏问题,但是直到遇见一个量大的客户在人家 ...

RA8875 和 SSD1963 可以直接互相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初我也和你一样,这个产品都出货好几年了也一直没人投诉过花屏问题,但是直到遇见一个量大的客户在人家 ...

和使用环境有很大关系,以前用12864那种单色屏,ST7920控制,接触器或电磁阀动作就很容易花屏,不动作也很稳,同样的电路用不带字库的三星的控制芯片就没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A8875 和 SSD1963 可以直接互相替换吗?

不行,要改布线

网友:
而且一样的程序,有的SSD1963好好的,有的过几年再用一批SSD1963,程序就不行了。我遇到过的,有的SSD1963,初始化会失败。导致我需要多加一个判断多次初始化才解决.

网友:
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SSD1963几年累积下来用了超过10K, 还没有客户投诉过有花屏的故障。
what TFT screen are you using?

网友:
RA8875   RA8875   RA88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要改布线

代码要改吗?

网友:
芯片底层驱动肯定要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测带语音,话说这个方案干不过迪文T5屏吧

这个方案是性价比最烂的方案。别说干不过迪文T5屏,因为SSD1963的关系,只能对比低端,其他串口屏基本上都干不过。

网友:
语音模块WT588D

网友:
这板子不能和迪文的相提并论。
虽然楼主说它是串口屏,但是通常说的串口屏不是一回事。
这是一个完整的应用系统,确实是引出了两个串口,一个串口接了无线模块,另一个串口接了另一块板子,另一块板子主要是汇总了几路传感器并控制几个继电器。

网友(2020-05-22):
SSD1963确实有点问题

网友:
用大厂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