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器件替换的理由

楼主(2019-06-08):
我觉得是便宜

最少20%

网友:
客户要求,签合同前先审Bom!

网友:
价格是主要的,其实性能也很不错

网友A:
到目前为止的经验教训:产品如果出欧美的,用了国产器件迟早会后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目前为止的经验教训:产品如果出欧美的,用了国产器件迟早会后悔。

哪方面有问题?稳定性还是版权?

网友:
应该还是稳定在不行吧,毕竟参数都遮遮掩掩想看看不到!

网友:
国产质量和TI这种大厂还是差距不小

网友:
也不会,不要一杆子打死,看什么器件了

网友:
看运气,没出问题前你很喜欢,甚至为自己的英明决定感到自喜!如果出过一次严重质量问题,你这辈子将不敢再用!

网友:
安慰自己吧。

网友:
成本压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方面有问题?稳定性还是版权?

稳定性、可靠性,还有ROSH/REACH之类的问题,有时候仅仅是文档的问题就让你交不了差。

网友:
不怎么敢用,实在没有办法也是把余量留的很足,不然有填不完的坑。

网友(2019-09-13):
国产参数余量很小
有次选了国产一个NPN 结温是150℃, 计算功耗和温升大概不到15℃, 产品稳定测试时在130℃时马上坏掉了,一查就是这个NPN坏了

网友:
长电,乐山这些国产的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可靠性,还有ROSH/REACH之类的问题,有时候仅仅是文档的问题就让你交不了差。

确实啊,肉丝2.0国产很多还没处理

网友:
美国点名限售芯片,还不赶快找替代品

网友:
都不卖你了,

网友:
国产的,今天不出问题,就会在明天。这个坑,迟早要跳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