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折腾记-《个人私有云服务器搭建》

楼主(2019-06-09):
前言
     好几个月前,论坛跟风买了一个蜗牛星际A款双网口。299包邮入手,到手后根据当时的黑群晖教程弄了一下,结果引导界面是乱码,局域网也发现不了(http://find.synology.com)。于是 黑群晖放弃了。。。。
然后过了几天,看了一下其他的教程,于是心血来潮,也上了ESXi 6.7,开始边看教程边弄,下载ISO,弄安装U盘。也预料到了会有小问题,应该能解决,一些小问题确实也解决了,后面跑到一半,显示没有网卡驱动,网上一搜,果然是通病,于是自己看教程合成带网卡驱动ISO文件,再重新安装

当这个问题解决了,真是激动坏了,看着进入了下一步,让选择安装盘的时候,键盘,鼠标没反应了。。没反应了。。。当时心就凉了半截,于是又网上搜索解决办法,毫无进展。当时也在论坛吐槽了一下,有个坛友建议在别的电脑上安装好,再把硬盘安装到蜗牛星际上来。可是我的电脑没有MSTA接口。。。。于是EXSI放弃。

蜗牛星际NAS进去吃灰阶段。。。。想出手,可惜价格太低了

端午节前几天想趁着端午节3天时间,看能不能再折腾一下,于是到论坛搜索到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0018-1-1.html

看着很好啊,于是咸鱼买了一个128GB的MSTA 固态 99元包邮 ,淘宝买了2个500GB 绿盘 共计150元

到手后就安装上去了,有个小插曲,机械硬盘卖家送到的是大螺丝,不能安装到硬盘支架里面,否则会装不进去,于是又淘宝买了平头螺丝 6.5包邮 10颗。。。。

下面开始介绍折腾过程:

端午节折腾第一天:(安装系统)
    下载window 2012R2 ISO制作安装U盘,开始安装没毛病,很快安装好了,我安装的是标准版+GUI,进入系统发现网卡驱动没有。。。
于是安装驱动精灵,提示不支持这个版本。。。
安装驱动人生,安装好了,驱动也装了,发现驱动没装上,当时以为需要重启,于是重启,然后系统进不去了。。。。

系统重新安装。。。
卡到网卡驱动这一块,然后网上搜索了一圈也没有相应的驱动(我的网卡是INTEL 82583)
于是看别的添加网卡驱动教程,我也试着修改,还真让我解决了:
去官方下载PROWinx64 并解压
把附件覆盖到PROWinx64\PRO1000\Winx64\NDIS62
更新驱动选择刚才的e1q62x64.inf
会弹出网卡选择,网卡列表里面是么有82583这个型号,这里我选的是第一个,安装成功,可以上网了

安装成功后,不要退出测试模式。。。。。否则重启后,USB口会没反应,键盘鼠标都用不了。只有重新做系统。。。
后面我设置好了自动登陆,键盘鼠标也不需要了,但是我还是没有退出测试模式,期待后来人告诉我可以退出,不会有事情
然后参考坛友的帖子,安装了Gitblit 和Seafile
局域网也能成功访问。。。。第一天结束 搞到晚上12点

端午节折腾第二天:(外网访问)

本以为这个简单,可惜,难度还挺大了(目前也基本能用,算不上完美解决)
首先,我查了一下,我的是内网IP,像花生壳之类的是没有用的,通过网上搜索,看到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云主机+内网穿透方案。

这个很适合我,首先我也有VPS,域名已经过期了,下面开干:
1,上狗爹把域名续费。。。花了130大洋 2年,中间想着用新的域名,先花130大洋购买了新域名,并指向了VPS,但是居然是直接跳到老域名上。。。
不能访问VPS。我。。。。没办法又花了130大洋续费。 (现在多了一个域名,谁要半价65元,2年,你把IP告诉我,我直接给你指过去
2,开始安装OPENVPN (具体操作搜索网上教程,为了避免帖子被删,这里就不写了)
    过程繁琐,中途由于原先VPS系统版本低,装不了,又重新安装VPS系统为最新Ubuntu18.04,又重新安装SS等
  安装OPENVPN server端 不要用udp模式,用tcp,安装好后,要检查一下服务端是否新增了虚拟网卡tun0 我就是没检查,后面跑了很多弯路(网上教程也没说)(没有增加就重新安装)
  VPS和NAS都要把相应的端口开放
安装好后,客户端能连接上,可以再NAS上查看路由表,会发现多出一个节点默认都是10.8.0.1,连上后,就简单了

上VPS后台,增加端口转发:
每一条内网穿透(端口映射)都由两条iptables命令组成:

1.iptables -t nat -A PREROUTING -p tcp --dport xx -j DNAT --to-dest x.x.x.x

2.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d x.x.x.x -p tcp --dport xx -j SNAT --to-source y.y.y.y

其中,x.x.x.x是局域网内网主机的IP地址,y.y.y.y是云主机的内网网段IP。
示例(增加8010端口):
iptables -t nat -A PREROUTING -p tcp --dport 8010 -j DNAT --to-dest 10.8.0.2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d 10.8.0.2 -p tcp --dport 8010 -j SNAT --to-source 10.8.0.1

端口添加完就可以使用域名+端口访问了,目前我就做到这样了:
后续还要采用二级域名和端口绑定,目前还做不了(不知道我哪里没设对,一级域名还不能访问,只能访问NAS端口)
下面展示一下成果:

最后,由于我这个VPS在国外,SO,访问速度是比较慢的。个人用还是能接受,建议做穿透选用国内的VPS,并备案。

=================================================================
偶然的机会,看了一个叫NAT123的网站,哈哈,好宝贝,我弄了一个非80网站端口转发,好简单,直接就可以把我的域名转接到NAS,比自己弄的速度快多了,还是免费的 上面的白折腾了

网友A:
花生壳那公司还买带内网穿透的路由器,就蒲公英系列
我看有些人用就这个路由来访问自己内网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生壳那公司还买带内网穿透的路由器,就蒲公英系列
我看有些人用就这个路由来访问自己内网的东西 ...

说穿了其实就是一个VP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穿了其实就是一个VPN

打了这3个字母你帖子要被移到其他区保护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了这3个字母你帖子要被移到其他区保护起来了

不至于吧!

网友B:
请问X宝上卖的蜗牛星际质量到底怎么样?

网友:
话说你6.5元/10个  螺丝买贵了,    你可以去 天诚五金TC 看看..   就是你买一个垫片 也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X宝上卖的蜗牛星际质量到底怎么样?

不会折腾的建议不要买,这个只是性价比高,实用性就看你怎么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X宝上卖的蜗牛星际质量到底怎么样?

我买了2台,一台做下载机,一台放在单位做个小业务服务器用。我买的稍早,到手不是几乎全新,而是就是全新,风扇都没有灰尘,原包装都在。
里面的msata硬盘牌子是“神储”,主控是SM2246XT MAA,用的镁光的大S降级片,速度慢的很,我上淘宝花45块钱买了两个32G的Intel MLC闪存,装上去刷了个64G的SSD硬盘,还是比较舒服的,读写200M多吧。

网友:
你的vps硬盘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折腾的建议不要买,这个只是性价比高,实用性就看你怎么折腾了

硬盘盒是机器自带的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2台,一台做下载机,一台放在单位做个小业务服务器用。我买的稍早,到手不是几乎全新,而是就是全 ...

哪里买的,推荐一下,另外请科普一下怎么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哪里买的,推荐一下,另外请科普一下怎么刷。

这玩意,电源的坑很大,我运气比较好到手是台系APFC+双管正激带温控风扇的,网上看到很多都是连被动PFC都没有的老式半桥拓扑,风扇噪音也大,结果还要花好几十块钱淘个好点的电源,要买最好问问卖家能不能指定电源品牌。
刷倒没啥好科普的,普通x86 PC一样装系统就行了,只不过原配16G SSD又小又慢,装Windows慢死,可以换个容量大点的MSATA SSD,或者直接用SATA硬盘都行(主板上有个独立的SATA口可以装系统,前面4个硬盘位是第三方SATA芯片扩展的,不能装系统),不过我是装Fedora Server的,16G SSD也足够了。

网友:
这个装群晖完全够用了

网友G:
真有时间折腾呀,我也买了两个,都装了黑群晖,一台每天定时启动,用来备份下手机照片什么的。。另一台虽然也装了群晖,但当成冷备份用了,一般不启动。。

网友:
我买了台还在家里放着,卖家装好了黑群晖,我开机试了下就扔到那里了

网友H:
我也买了一台,本来想着用来同步手机照片、微信、通讯录等,结果现在只能同步手机照片,但是我家路由器就有同步照片功能,折腾到最后扔那吃灰了。要是能把手机上的东西能同步到上面最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电源的坑很大,我运气比较好到手是台系APFC+双管正激带温控风扇的,网上看到很多都是连被动PFC都 ...

你的电源是什么品牌,我的zumax,评价说做工还是可以的,难道还有更好的电源吗?网上了解了下,就荣事达,zumax,还有一个字母的没记住这三种电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电源的坑很大,我运气比较好到手是台系APFC+双管正激带温控风扇的,网上看到很多都是连被动PFC都 ...

大师可否分享一下电源链接?
我在折腾nextcloud,准备加硬盘跑transmission挂机

网友K:
我的是直接使用TPlink路由器,然后TP送一个免费的域名给你。我在外网可以任意时段网段  访问 TP路由下的 家里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生壳那公司还买带内网穿透的路由器,就蒲公英系列
我看有些人用就这个路由来访问自己内网的东西 ...

买一套花生壳硬件加服务费,比买台蜗牛还贵。。。

网友L:
磁力下载用什么工具下呀。。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电源的坑很大,我运气比较好到手是台系APFC+双管正激带温控风扇的,网上看到很多都是连被动PFC都 ...

看来我要拆开电源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盒是机器自带的么?

是的,自带的,你先了解一下蜗牛星际的配置吧,百度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买了一台,本来想着用来同步手机照片、微信、通讯录等,结果现在只能同步手机照片,但是我家路由器就有 ...

Seafile有手机端软件,我目前用的是IOS端,基本上没问题,就是多个文件一起上传软件会卡住,安卓平台不清楚,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自带的,你先了解一下蜗牛星际的配置吧,百度一下就出来了

开始是矿机,为啥配这么多硬盘插槽呢,看起来和gen8有点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真有时间折腾呀,我也买了两个,都装了黑群晖,一台每天定时启动,用来备份下手机照片什么的。。另一台虽然 ...

定时启动后,定时关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时启动后,定时关机么

有呀,定时开关机。每天晚上9点开机,第二天凌晨1点关机。

网友:
我买到的C单,就是个无牌的电源,滤波电容小得来,输入端连共模滤波器都省掉了,直接跳线连接,没办法,自己加电感,自己加电容换电容,用了快2个月了,目前LTSC2019X86平安无事,就是个共享服务器+下载机,250的东西(现在咸鱼最便宜的只要235包邮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网友:
端午210包邮收了个B单千兆,还没折腾好,只装了个黑裙,昨晚申请了个电信公网IP,等有时间再折腾折腾。

网友:
我也有两台。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电源是什么品牌,我的zumax,评价说做工还是可以的,难道还有更好的电源吗?网上了解了下,就荣事达, ...

我也是zumax,做工是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大师可否分享一下电源链接?
我在折腾nextcloud,准备加硬盘跑transmission挂机 ...

我没换电源,有人换的台达全汉的,半台蜗牛的价钱……

网友M:
我的是B款 改了双千兆。装了黑裙,半洗白。 也是没有公网IP,只有花生壳外网访问,每个月只有1G的流量。不过是免费的。

网友G:
搭车问一下,有没有办法通过家里的机顶盒访问群晖里的文件?比如图片电影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是B款 改了双千兆。装了黑裙,半洗白。 也是没有公网IP,只有花生壳外网访问,每个月只有1G的流量。不 ...

有半洗白的教程吗?是否可以全洗白?

网友:
半洗白有2种 : 1.DDSM可以获取 SN码,有转码功能。 2.直接拿16G msta 刷二合一固件就行了.  全洗白估计得去咸鱼找个SN+MAC  我没试过。全洗白也就多个QC。我花生壳也能用。

网友:
跟帖求一个蜗牛拆下不要的16G SSD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买的,推荐一下,另外请科普一下怎么刷。

马云上买的,刷SSD简单的很,拿个软件,NEXE\NEXE\NEXT就好了

网友:
私有云不错,自己建一个比较保险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磁力下载用什么工具下呀。。求推荐

群晖里面可以在docker里面挂xware,迅雷远程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搭车问一下,有没有办法通过家里的机顶盒访问群晖里的文件?比如图片电影什么的?

在盒子里装文件浏览器,有局域网访问功能。可以浏览群晖里的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没换电源,有人换的台达全汉的,半台蜗牛的价钱……

电源拆了,垃圾7502推挽。
荣盛达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N:
群晖里面可以在docker里面挂xware,迅雷远程下载

不是说被停用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说被停用了么

啥时候禁用的。我一直在用啊。除非是昨天晚上禁用的。

网友:
也买了一台,卖家给装了黑群晖。
不过感觉群晖的备份软件,不太好用。 准备自己打造一套 通过 TFTP 自动备份的软件。

网友:
我装的黑群晖,做做下载机,就是风扇有点吵。

网友:
电源换zumax的,标称150W,看大神说还可以

装了某晖,3个硬盘,2个3.5、1个2.5的开机功耗在38W,使用在30w;

A,B,C机箱,外观最好是B,C皮厚,A一般般
D就不要说了,已经失去性价比

折腾不错,便宜好用,迎广等NAS机箱下来都要700多
这个机箱才59包邮,电源30一个
整套下来才250左右(丢掉内存和SSD都不可惜)

组HTPC,NAS性价比选择

网友:
openmediavault,安装配置都很简单。内网穿透也好解决,注册一个域名,写个python脚本,定时获取动态ip,更新ddns,用了半个多月了,一直很稳定。

网友O:
B双款装的黑群晖很稳定呀。装的Git还是可以用~不过没有折腾远程访问。

网友O:
引用 网友I:
你的电源是什么品牌,我的zumax,评价说做工还是可以的,难道还有更好的电源吗?网上了解了下,就荣事达, ...

我的也zumax,也是网友测评说还不错。反正目前看都还OK。
换了静音风扇感觉也还是不静音啊,大家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O:
我的也zumax,也是网友测评说还不错。反正目前看都还OK。
换了静音风扇感觉也还是不静音啊,大家有没有什 ...

大部分机子是这款电源,我就插了一块硬盘,风扇直接拔掉了,另外a款的相比其它款声音小。另外就是降压,接主板5v供电

网友N:
引用 网友O:
B双款装的黑群晖很稳定呀。装的Git还是可以用~不过没有折腾远程访问。

不做远程访问怎么git,只在家git吗?
风扇换成滚珠轴承的,然后温控调速应该可以降噪音。

网友:
nat123,标记下,一直用花生壳免费DDSN

网友P:
这里高手多,小白请教下
电信宽带光猫是路由模式,后面接的路由器获得的地址就是192.168.1.x,如果要使用DDNS实现远程访问,是不是光猫要改成桥接模式才行?

楼主:
经过几天的试用,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NAT123不推荐使用,还是自己搭云主机穿透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不做远程访问怎么git,只在家git吗?
风扇换成滚珠轴承的,然后温控调速应该可以降噪音。 ...

就是家里用用,远程访问的话,我用的ZeroTier One,只是黑群晖同步。
主要是目前没有往家里同步Git的需求(PS:公司禁网了,基本上都不允许外发~)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部分机子是这款电源,我就插了一块硬盘,风扇直接拔掉了,另外a款的相比其它款声音小。另外就是降压, ...

回头试下。当时装修的时候网络给书房布一条网线,现在比较尴尬。要接网线就要挪位置,然后就会比较靠近卧室。所以一直就没太管~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就是家里用用,远程访问的话,我用的ZeroTier One,只是黑群晖同步。
主要是目前没有往家里同步Git的需求 ...

巧了 我也用的这个玩意儿实现外网访问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巧了 我也用的这个玩意儿实现外网访问的

巧了 我也想用,无奈用的长城宽带就是无法访问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巧了 我也想用,无奈用的长城宽带就是无法访问

长城宽带走的哪个运营商的?用这个我发现是中国移动4G不行,10kb的网速。

网友M:
引用 网友N:
长城宽带走的哪个运营商的?用这个我发现是中国移动4G不行,10kb的网速。 ...

上海市 鹏博士宽带  走的电信吧。 我ZeroTier One都显示在线。就是PING不通  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海市 鹏博士宽带  走的电信吧。 我ZeroTier One都显示在线。就是PING不通  就放弃了 ...

我家用的纯种的电信,速度很快。。。ping可以到几毫秒。就是用手机的中国移动网络不行。

网友:
我的卖家装好了黑群晖,半白的B 款

网友:
装vpe虚拟机吧。再在虚拟机里安装nas,lede,win都可以

网友:
mark以下,买了c版的机器

网友:
呵呵呵呵,太年轻了

网友Q:
各位司机朋友,Docker xware 远程迅雷放弃。
编辑原因,迅雷远程硬停三方了

网友:
电工要么不玩电脑、网络,一玩技术都是杠杠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各位司机朋友,Docker xware 远程迅雷放弃。
编辑原因,迅雷远程硬停三方了

试了都没有速度,有其他好用的远程下载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试了都没有速度,有其他好用的远程下载吗?

还在折腾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Q:
还在折腾中

别折腾了,网上很多人说Docker 迅雷早被官方关了啊。我用Docker安装Aria2+WebUI+AriaN也是资源少的可怜,下载比蜗牛都慢。换电脑用迅雷几分钟一部电影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别折腾了,网上很多人说Docker 迅雷早被官方关了啊。我用Docker安装Aria2+WebUI+AriaN也是资源少的可怜, ...

,迅勒卖下再煲了,资源藏着掖着了

网友R:
有win10 + hyper-v + 黑裙 的方案吗?
想黑裙挂载win10文件,一直没成功啊。

网友:
刚买了A款双网卡的

网友:
mark一下 晚点建一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N:
群晖里面可以在docker里面挂xware,迅雷远程下载

你买的正版群晖?

网友:
我也买了台,原版机器的电源很差,12V有12.7V,纹波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没换电源,有人换的台达全汉的,半台蜗牛的价钱……

大师多少钱入的蜗牛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正版群晖?

不是啊,几年前淘宝的T48N主板,12*15大小的,挂一块2.5寸硬盘装黑群,电源用12V2A适配器,主板和硬盘放在一个鞋盒子里。。。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是啊,几年前淘宝的T48N主板,12*15大小的,挂一块2.5寸硬盘装黑群,电源用12V2A适配器,主板和硬盘放 ...

你的T48N还在服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win10 + hyper-v + 黑裙 的方案吗?
想黑裙挂载win10文件,一直没成功啊。

我就是用暴风二期,感觉硬件很扎实,犹豫了一下还是没买蜗牛,可能后面有合适的再折腾买一台做冷备份,WinServer2019 DataCenter +hyper-v+DSM5.2(hyper只有这个版本最可靠,没找到最新的), 618买了2块4T红盘,用NFS挂载win下的文件夹,折腾了一周,终于差不多了;
PS:中间掉了一次电,系统NFS出错了,看来还得配个小UPS稳妥,现在每天备份一下系统;

我使用的:
Win下装plex server做多媒体中心,客户端用kodi+plex插件;装uTorrent使能网页功能远程下载(从电信申请了公网IP,用了华硕路由自带的DDNS);装Seafile做个人网盘,暂时没用
群晖主要用DS photo(备份图片和视频和个人Blog功能)和DS note(云笔记)+Gitlab(代码服务器)

注意:
DSM5.2 NFS一定要用V4.1方式挂载,要不中文都是乱码,备份的文件也是乱码;我用的ftp无法登陆root,只传到home目录,然后用SSH命令方式移到bin文件夹的

主要参考:
镜像下载:http://down.nas2x.com/synology/dsm/
配置参考:https://post.smzdm.com/p/632220/

网友S:
引用 网友O:
我的也zumax,也是网友测评说还不错。反正目前看都还OK。
换了静音风扇感觉也还是不静音啊,大家有没有什 ...

我的就是这款,,感觉风扇有点接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没换电源,有人换的台达全汉的,半台蜗牛的价钱……

大师,我的也是B单。怎么设置才能无键盘鼠标显示器也能开机呢?按网上的Bios设置也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S:
我的就是这款,,感觉风扇有点接受不了

我加了个LM324 PWM 温控器
将VR1换成NTC

网友(2019-07-09):
引用 网友J:
我加了个LM324 PWM 温控器
将VR1换成NTC

腻害了,老铁。我是不想折腾了,就由他去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穿了其实就是一个VPN

数据无法穿透,必须通过服务器转发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我的是直接使用TPlink路由器,然后TP送一个免费的域名给你。我在外网可以任意时段网段  访问 TP路由下的 家 ...

TP现在买路由,送免费域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无法穿透,必须通过服务器转发么?

主要是没有独立IP的锅,你有独立IP的话,就不需要这做

没有的话,外网是找不到你自己的主机的,只有用有独立IP的服务器中转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里高手多,小白请教下
电信宽带光猫是路由模式,后面接的路由器获得的地址就是192.168.1.x,如果要使用DD ...

也可以在光猫里面转发,先转发给路由,路由再转发到主机,有点麻烦,光猫直接桥接,路由拨号,要快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有独立IP的锅,你有独立IP的话,就不需要这做

没有的话,外网是找不到你自己的主机的,只有用有 ...

能在运营商服务器上开UPNP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在运营商服务器上开UPNP么

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可以在光猫里面转发,先转发给路由,路由再转发到主机,有点麻烦,光猫直接桥接,路由拨号,要快很多 ...

这么多层转发可靠么?

家用路由器转发好像不可靠,有些功能支持都不完善

在光猫里面转发,你用光猫拨号,不用路由拨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层转发可靠么?

家用路由器转发好像不可靠,有些功能支持都不完善

光猫也有路由模式,在路由模式下就是光猫拨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TP现在买路由,送免费域名?

对的,需要自己的手机注册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猫也有路由模式,在路由模式下就是光猫拨号

为啥不用路由拨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路由拨号呢

可以省掉路由器

网友:
光猫拨号不是更容易死机么

好像一个路由器,很多不到2w吧

网友:
我的淘宝帮装的白裙,天天死机,还不知道什么个原因。

网友T:
我入了一台B款单口211千兆,装win7后没法网络唤醒,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入了一台B款单口211千兆,装win7后没法网络唤醒,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我是一直开机的,你的问题我没折腾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直开机的,你的问题我没折腾过

好吧,自己入的坑,自己填

网友D(2020-01-05):
引用 楼主:
我是一直开机的,你的问题我没折腾过

2个500GB 绿盘 共计150元,你为什么不直接买一个1t的盘呢
你这机器装好后没关机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500GB 绿盘 共计150元,你为什么不直接买一个1t的盘呢
你这机器装好后没关机过么  ...

1T的盘价格绝对比150元多,要经济就只有拆开买了

到现在我也是没关过机,不过中间会偶尔死机(不确定是否是死机,远程连不上)只有复位重启才行。

网友U:
引用 楼主:
1T的盘价格绝对比150元多,要经济就只有拆开买了

到现在我也是没关过机,不过中间会偶尔死机 ...

你的选择是对的,2个盘一起坏掉的概率也低,就算没备份,也就是丢50%的数据,1个盘万一坏了就是100%。另外平时不去读写硬盘,可以休眠,很省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1T的盘价格绝对比150元多,要经济就只有拆开买了

到现在我也是没关过机,不过中间会偶尔死机 ...

你这机器平时开着下东西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U:
你的选择是对的,2个盘一起坏掉的概率也低,就算没备份,也就是丢50%的数据,1个盘万一坏了就是100%。另 ...

但是功耗会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机器平时开着下东西么

偶尔下

主要是同步资料用 工作资料 ,手机上的照片和其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偶尔下

主要是同步资料用 工作资料 ,手机上的照片和其他

这机器是否可以接更多硬盘,你为啥只接了2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是否可以接更多硬盘,你为啥只接了2个呢

4个槽装满了,还有以前的旧硬盘

网友V:
蜗牛星际A款双网口。299包邮入手,是哪个网址,谢谢

网友U:
引用 网友V:
蜗牛星际A款双网口。299包邮入手,是哪个网址,谢谢

那是上个世纪的价格了,现在早涨翻天了,矿难导致了很多人开始打造廉价的家用NAS,蜗牛星际现在奇货可居,类似矿渣又后继乏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功耗会上去吧

都说了平时是休眠的,基本不耗电,家用的东西,休眠时间居多,偶尔读写操作时的那点耗电,就别太介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Seafile有手机端软件,我目前用的是IOS端,基本上没问题,就是多个文件一起上传软件会卡住,安卓平台不清 ...

Seafile稳定性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在运营商服务器上开UPNP么

上海电信SDN光猫,虚拟服务器、DMZ和UPnP都有,我是直接使用了UPnP,实现外网访问群晖NAS,暂时用的花生壳DDNS。
还有个阿里的域名,好像可以做个脚本做自己的DDNS,等有时间了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Seafile稳定性不够吧

稳定性可以的,中间出问题都是主机的问题,这个还没崩溃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稳定性可以的,中间出问题都是主机的问题,这个还没崩溃过

seafile的手机端强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seafile的手机端强大么

能用,不是很好,也不坏

网友V:
引用 网友U:
那是上个世纪的价格了,现在早涨翻天了,矿难导致了很多人开始打造廉价的家用NAS,蜗牛星际现在奇货可居 ...

怪不得,淘宝找了一圈最便宜的都要4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V:
怪不得,淘宝找了一圈最便宜的都要400左右

可以入暴风影音的坑,现在价格好像回落了,原始价格6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2个500GB 绿盘 共计150元,你为什么不直接买一个1t的盘呢
你这机器装好后没关机过么  ...

2个500G 只要93元还包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用,不是很好,也不坏

你现在四盘开机功耗将近30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四盘开机功耗将近30瓦了吧?

没算,估计差不多15~2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算,估计差不多15~20W

用功率计测下呀
蜗牛星际好像一个固态盘功耗就能到15瓦,又接了4个机械盘,功耗要差不多30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