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廉价的LED光源电路,请各路大师指点如何降噪?

楼主(2019-06-09):
X宝上48元买了个环形光源,装上后偶然发现干扰很大,在显微镜下用示波器都没法测试了,本以为加个电感滤波消除干扰是个很轻松的事情,没想到折腾两天也没有一点成效,大受打击。。。

楼主:
拆开看里面的东西

楼主:
电路板背面的元件,割掉铜箔是我尝试加电感滤波,现在加了个贴片磁珠

楼主:
我自己描的电路图

楼主:
输出电压大概在12V,电流大小可调,输出端的干扰杂波

楼主:
输出绕组整流管两端的电压波形

楼主:
输出端的干扰杂波峰峰值在300mV左右看起来不太大,但是示波器探头在环形LED灯下面感应到的杂波也有1~200mV,一些小信号根本就没办法测量了,在次级输出加LC滤波或加共模电感都没有什么用。。不知道怎样才能消除这个杂波干扰。。

网友:
这板太省料,估计改不出好效果,还是买个好点的电源板换上,再做个线性可调恒流LED驱动。

楼主:
这是我加了磁珠的电路图,红圈里的磁珠和电容是我加上去的

楼主:
有点不服这口气啊。。。下一步看看是不是找个铝盒子装进去。。怀疑是变压器和电路的辐射电磁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服这口气啊。。。下一步看看是不是找个铝盒子装进去。。怀疑是变压器和电路的辐射电磁波。。 ...

折腾有必要?那你买些耐压比较高的mlcc想办法接输出吧。它输出用的普通电解,吸收不了这么大的纹波。

还有,这么便宜的东西,就不要指望多好的性能了,能用就行了。一分钱一分货。就像pc电源,1块钱1w的货绝对要比5毛1w的要好!

网友A:
太垃圾了,共模电感没有,D1的吸收也没有

网友:
换个线性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垃圾了,共模电感没有,D1的吸收也没有

好,那就加个共模电感和D1吸收电路试试看。。

楼主:
对开关电源没什么研究,有借这个垃圾电源降噪来学学的意思。。

网友:
改用线性的吧

网友:
楼主这个原理图配色,看的我眼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