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图导出PDF,主芯片上被打上大大的叉怎么办?

楼主(2019-06-09):
如题,导出PDF图,上面有个大叉,请功力深厚的各位坛友,帮忙解决。

楼主:
如果只是截图的话,效果不忍直视。。。。

网友A:
现在这么厉害,dsp都能仿真?

楼主:
今天假期人少,还是靠自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么厉害,dsp都能仿真?

我仿真DSP,玩了有几年了,要把它的主频降低到2.5MHz才好使。降低主频,通过修改代码中的一些配置参数来实现。

网友:
如果打印出来正常,可以考虑打印到虚拟的pdf打印机,我的电脑里面就有一个打印机“Microsoft print to PDF”,不知道是不是Windows自带的。

网友B:
看了半天原来是自问自答题,这答案也太离谱了,连问题出在哪都没有交代清楚,这种贴纯粹就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原来是自问自答题,这答案也太离谱了,连问题出在哪都没有交代清楚,这种贴纯粹就没有意义。 ...

问题出在proteus会在你转换输出的文档上画上叉叉,大概是目前所有的破解版本都没有做到彻底破解吧。
无论你做怎样的设置都没用。于是花了10元钱在咸鱼上买了个去水印PDF编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出在proteus会在你转换输出的文档上画上叉叉,大概是目前所有的破解版本都没有做到彻底破解吧。
无论 ...

原本你可以一分钱不花的

网友:
可以不花钱的,有免费版

网友:
我记得这货可以直接输出图片的。不要用截图

网友:
用X5,某dr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