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了两个1T硬盘,居然都是同型号的seagate ST1000DM003.

楼主(2019-06-09):
上周收硬盘, 坛友都有闲置的,就收了, 今天都收到,居然都是seagate ST1000DM003, 不过标签纸完全不一样,重点后面.

这是坛友说从iMAC上拆下来的, 连PC上,BIOS能识别到硬盘,但容量不对,只有136G, 什么情况? 接触IT电脑以来,但硬盘似乎很正常不是坏的,这未碰过,后来坛友提醒, 这是从imac上拆下来的,上面还有MACt系统呢?而且是Fusion Drive 融合硬盘,这碰上难道了,这怎么破?

这是坛友从新的电脑上拆下来的,基本全新,但我接PC上BIOS居然连硬盘都识别不出来,又是什么情况? 以我的经验,一是电脑不支持,二只有硬盘有问题了.

重点是这两硬盘型号相同都是seagate ST1000DM003,难道我人品有问题,还是希捷这型号的硬盘问题多呢?

似乎发错分坛了,麻烦坛主移到"电脑综合"去, 谢谢

网友A:
BIOS 下识别正确吗。 BTW 可以用磁盘软件 Diskgenius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下识别正确吗。 BTW 可以用磁盘软件 Diskgenius 看看

一个不正确,一个直接识别不了,Diskgenius 当然就看不了了

网友B:
不要收希捷,不要收希捷。希捷近几年的盘质量全球倒数第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收希捷,不要收希捷。希捷近几年的盘质量全球倒数第一

确实,之前服务器陆续上挂掉几块SAS盘,都是希捷的,
日立的倒是从装上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之前服务器陆续上挂掉几块SAS盘,都是希捷的,
日立的倒是从装上一点问题都没 ...

4T,5T的大容量移动硬盘,看淘宝上是希捷最多。

网友:
这些盘都好新,都是今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之前服务器陆续上挂掉几块SAS盘,都是希捷的,
日立的倒是从装上一点问题都没 ...

是的,我SAS也是买的HGST的,C10K600系列,600G(最大容量的),因为根据贴吧经验,单碟容量最大的一般是特挑的盘片。。日常暴力风扇24小时伺候,目前观察到的温度最高41度。

网友:
渣寶上HGST4T SAS靠譜不有點動心。

网友:
看到你们每次都说希捷不行,我很担心手上的两只2TB希捷,目前win7软RAID1中

网友D:
不要买希捷,买过的几个全军覆没,就算极少用也会放坏

网友:
我的nas是用西数的4T红盘

网友:
上周才刚刚入手了一个希捷的1T移动硬盘,听到大家都这么说,表示很受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收希捷,不要收希捷。希捷近几年的盘质量全球倒数第一

完了,目前手上的5块硬盘都是希捷的~~~

网友E:
希捷真不行了,我的1T硬盘,总共用了不到7天,在进行大数据读写的时候,盘就掉了,需要重新启电脑才认得到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希捷真不行了,我的1T硬盘,总共用了不到7天,在进行大数据读写的时候,盘就掉了,需要重新启电脑才认得到 ...

你这是SMR盘吧。SMR盘据说在写70%以上之后会掉速很严重,4K随机写效率甚至不到1KB/s。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SMR盘吧。SMR盘据说在写70%以上之后会掉速很严重,4K随机写效率甚至不到1KB/s。 ...

SMR做倉庫還是可以的。不過重災區應該在筆記本硬盤。台式很少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SMR做倉庫還是可以的。不過重災區應該在筆記本硬盤。台式很少見啊。

貌似7mm的1T及以上清一色SMR。

网友G:
电脑主板是啥年代的?
不太可能不支持1T的硬盘啊。
建议换电脑、电源、sata线再试试。
近15年的电脑都不可能不支持1T的硬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脑主板是啥年代的?
不太可能不支持1T的硬盘啊。
建议换电脑、电源、sata线再试试。

对,我也这么想, 只要接上就能识别的了,接别的硬盘都是接上就能识别, 就这1T不成郁闷死我了, 后来我换了台电脑结果也是一样死活不能识别,再加上又遇一个iMAC的融合硬盘也搞不定, 我直接怀疑自已已不懂IT了

网友:
后面白色标签那个是我出给LZ的,LZ已经退回收到,收到后一直没测试昨晚测试了一下,我这边也不能识别了。外观无损坏来回都是顺丰。真让人郁闷顺丰快递也不怎么靠谱

楼主:
还好是坛友信任,换别的也许就怀疑是我弄坏了.

我只是拆包装,外观没问题直接上机测试, 就不成了, 还换了二台机测试,同时测了别的硬盘是正常的,  当时快递包装还扔在垃圾桶,才赶紧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买希捷,买过的几个全军覆没,就算极少用也会放坏

买了2个希捷移动硬盘用来放资料。看来得额外买其他的来备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