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通过Jlink没法找到STM32H750

楼主(2019-06-09):
MDK使用的是5.23,
jlink使用的是9.2
jlink驱动使用的是6.44b

现在发现,通过jlink commander可以识别的到M7核心的STM32H7,结果在mdk的调试设置窗口,却没法通过SWD找到M7.
安装的时候,已经选择更新了MDK的dll
按说jlink驱动升级到这个版本后,应该能够找得到M7了,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下,谢谢!

更新jlink驱动后,电脑已经重启过的。

网友(2019-08-22):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和你同样的开发环境和工具,想用H7怕工具不支持。

网友:
设置的时候会弹出一个窗口让你选择厂家和芯片型号

网友:
mdk527和jlink或stlinkv2用最新驱动可以。jlink在配置时会弹出一个框选芯片型号,不能自动识别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类似的,以前我的MDK找不到NRF52840,但是 Segger Jlink却可以。
解决的方法是:将Segger按照包里面的JLinkARM.dll替换MDK安装目录下面的JLinkARM.dll即可。

网友A(2021-01-15):
这个方法试过了,不能解决问题。

SEGGER安装时,已经将其目录下的ARM.dll拷贝一份到ARM安装目录,老兄你这个做法是多余的,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删除工程下的JLinkSettings,再重新打开工程,会提示选择芯片厂家跟型号,就在这时候选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试过了,不能解决问题。

SEGGER安装时,已经将其目录下的ARM.dll拷贝一份到ARM安装目录,老兄你这 ...

上次也遇到,从其他电脑拷了另一个DLL解决的,忘了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也遇到,从其他电脑拷了另一个DLL解决的,忘了什么名字。

有空了,一定要记起来怎么处理的, 我现在暂时用STLINK来调试;买的两个SEGGER JLINK都只能藏箱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删除工程下的JLinkSettings,再重新打开工程,会提示选择芯片厂家跟型号,就在这时候选好 ...

谢谢,你的方法正解,选择对应的芯片,终于可用JLINK调试STM32H743了。

网友:
真土豪啊,现在还能用得起ST芯片

网友:
不要怕,直接换个电脑

网友(2022-11-16):
引用 网友B:
删除工程下的JLinkSettings,再重新打开工程,会提示选择芯片厂家跟型号,就在这时候选好 ...

这是正确方法,JLINK V9.2 可以下载STM32H7B0,记得选择STM32H7B0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