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305锂电芯片用三极管控制按键设计电路不行

楼主(2019-06-09):
最近需要使用锂电池充电管理。最终发现使用了:IP5305。
问题1:
        IP5305/IP5306的按键引脚,可以同时用于检测按键,也可以用来输出大电流用来LED照明,这是什么原理?
        我用STM32的引脚,按键如果输入检测,如果输出高电平大电流,怎么还能检测引脚上的按键呢?想不明白。
问题2:自己的设计测试电路。
目标:
1:当三极管SS8550控制为低电平的时候,三极管导通,可以用按键来控制。
2:当三极管SS8550控制为高电平的时候,三极管关闭。就屏蔽了按键。
但是电路焊接好后发现:不管三极管控制引脚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按键都不起作用。(如果直接屏蔽三极管短路到GND,是可以的。)

问题3:
IP5306可以按键双击关闭输出,但是测试了下IP5305不行。(找了几个手册,5305没有按键的操作定义。)问下:是不是IP5305这个芯片,不支持双击关闭输出?

附件是:IP5305手册

网友:
同一个型号,他们家有不同的版本.

网友A:
三极管换成MOS试下(对地控制,加个NMOS就好了)高导通,低关闭.

网友:
从规格书原理看,芯片这种用法应该是按键与LED是分时扫描复用的。做按键扫描期间,内部应该有一个阻值比较大的内部上拉电阻。

网友B:
你是要实现stm32控制5305关机?

网友:
换成8050或7002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实现stm32控制5305关机?

对的,可以用按键来控制开机关机,同时也可以利用STM32开机关机,也可以屏蔽按键,当作普通按键使用。

网友:
attach://465976.jpg

可以实现用按键来控制开机关机,同时也可以利用STM32开机关机

单击关机 KEY_EN就模拟手工按,输出1, 延时200ms ,输出0
双击关机 KEY_EN就模拟手工按,输出1, 延时200ms ,输出0,输出1, 延时200ms ,输出0

屏蔽按键,当作普通按键使用

这个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换成MOS试下(对地控制,加个NMOS就好了)高导通,低关闭.

我把SS8550换成了NPN的8050就可以了。用的高导通低关闭。
但是为什么?PNP的低导通为什么不行?很费解!!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SOT-23封装的三极管,S8050要2脚接地,S8550要3脚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SOT-23封装的三极管,S8050要2脚接地,S8550要3脚接地

非常感谢,我回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SOT-23封装的三极管,S8050要2脚接地,S8550要3脚接地

经过测试,我把按键和接地的调换了一下。还是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硬件上没有接错,我特意用了两个板子,8550也换了两个。

网友(2019-07-10):
我的处理办法是 MCU的IO直接接这个管脚,控制的时候设置成输出低电平,模拟按键按下,不控制的时候设置出输入,IP5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