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线路图管脚连上线了,怎么PCB管脚为空?

楼主(2019-06-10):
如题。线路图管脚连上线了,生成NET,导入PCB,但是PCB的管脚为空,没有连线,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一下你的网络表有没有生成网络

楼主:
查了一下没生成网络

网友:
学下AD吧,比PROTEL简单好用

网友:
看看是否用错线了,99里面的划线有2种,线和电线

网友:
99  已经是上古时代的画图软件的,学下AD 真不费事。

网友:
够用就行,搞这么高大上的想被查水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