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切换通道ADC采样不正确

楼主(2019-06-10):
模拟开关切换通道ADC采样不正确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目前的电路架构:
MCU+AD7124-4+8路模拟开关切换采集电压0-10v
其中AD7124-4最高采样率19.2khz,单片机stm32f103
目前遇到的问题:
示波器测量AD输入口切换通道的信号正常,在切换通道100ms一次可以
正常采样每个通道,一旦采样时间低于100ms就会所有通道采样不正确,
目前看的数据为各通道的电压比较接近。分析电路输入adc入口的信号正常,
感觉是这个adc采样的问题。
大家有好的解决思路和方案吗?

网友A:
模拟开关切换以后也有稳定时间的吧。具体看看手册。

网友B:
对比下,直连跟模拟开关后同样的程序对比数据,确认是否是模拟开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开关切换以后也有稳定时间的吧。具体看看手册。

首先,谢谢你的分析,我用的是模拟开关ADG408,我设计要求是每个通道1s中采样250次,采集8个通道总共2K
ADG408建立时间是250ns 我这个2khz 的应用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下,直连跟模拟开关后同样的程序对比数据,确认是否是模拟开关的问题··· ...

谢谢你的意见,目前用的是ADG408模拟开关,设计的工作频率2khz
目前用示波器查看ADC输入口数据没有问题,就是adc读取速度快了,就不行
采样的数值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目前用的是ADG408模拟开关,设计的工作频率2khz
目前用示波器查看ADC输入口数据没有问题, ...

需要补充一点,我这个adc只用了通道0,8个模拟量输入是通过模拟开关adg408选通的

网友C:
ADC输入加射随缓冲,ADG408通道切换后加适当延迟再启动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输入加射随缓冲,ADG408通道切换后加适当延迟再启动采集

嗯,ADC内部已经使能了缓冲器

网友D:
看下AD7124的数字滤波器配置,我记得采样不是单周期的

网友E:
模拟开关的切换稳定时间与通道整体阻抗(或者流过的电流)有关,在大阻抗(微弱电流)的情况下,稳定时间会变慢,阻抗越大,稳定时间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AD7124的数字滤波器配置,我记得采样不是单周期的

嗯嗯,多谢,现在正在看数字滤波器,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建立时间确实和滤波器选择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开关的切换稳定时间与通道整体阻抗(或者流过的电流)有关,在大阻抗(微弱电流)的情况下,稳定时间会 ...

我的通道整体输入阻抗确实很大将近10m,虽然采用+-12v给adg408供电,你的的大阻抗确实对稳定时间有影响,我再好好的看看手册

网友:
adc有建立时间,采集速度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