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封装Mark的疑问

楼主(2019-06-10):
发现不同批次的产品字母上面或下面的横线(上划线/下划线)出现的位置不一样,不知道TI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查了手册,未发现哪里有说明,可能没有看仔细。

图片如下:

网友A:
这个不算啥 不同厂家tl431 sot23封装pin脚顺序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算啥 不同厂家tl431 sot23封装pin脚顺序都不一样

同一厂家的还会有不同的引脚定义!然后标不同的后缀,不仔细容易掉坑

网友:
不要sot237封装,不同厂家脚顺序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