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PCB和钢网都开定位孔,用定位针定位,应该怎么...

楼主(2019-06-10):
PCB客服说:“定位孔是2.0MM,MARK点是1.0MM,这是常规的。 钢网上面的 ,我不清楚。“
钢网客服说:“如果文件上有MARK点,您可以下单选择需要, 手动印刷的话,Mark点是选择通孔,PCB我不清楚

网友A:
你PCB如果画了Mark点,就按照PCB的要求画就行,然后在下钢网订单的时候选择上需要Mark点,钢网上就在PCBMark点位置出来一个通孔。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CB如果画了Mark点,就按照PCB的要求画就行,然后在下钢网订单的时候选择上需要Mark点,钢网上就在PCBMar ...

谢谢!但是我PCB也需要通孔,不是MARK点

网友:
什么叫你PCB需要通孔?通孔是通孔,Mark点是为贴片对位的。

网友A:
特殊要求就特殊交代,或者提交两个文件,自己修改一下PCB的文件做贯穿孔或者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殊要求就特殊交代,或者提交两个文件,自己修改一下PCB的文件做贯穿孔或者焊盘。 ...

好 就按你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