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态继电器接电磁阀,各家说法不一样啊!!!

楼主(2019-06-10):
准备用固态继电器驱动电磁阀,电磁阀是220v交流控制通断,所以我选用的是DC5V-控制220v的固态继电器。电磁阀是17w的常闭。

记得以前是要加RC回路的。。
先问的是欧姆龙 小的固态继电器。  后面问了客服说绝对不能用,固态继电器无法驱动感性负载。。。。建议使用普通的继电器

再问的是德力西 10a的固态继电器,,说是里面包含了RC回路,可以直接接。
再问另外一个技术工程师,说是也不能直接接,外面要加快速熔断器。。。

请教论坛的高手们,欧姆龙 小的固态继电器不能直接推动电磁阀吗?这个固态继电器最大电流是2A远远超过了电磁阀所需电流。德力西的固态继电器不加快速熔断器是否可以?谢谢了

网友:
搭车同问,不过我用固态继电器控制按摩椅,开关12500次没有问题,就是不知按摩椅内部电机是怎么接到外部的

网友:
个人看法是感性负载的电流不稳定,会有电流尖峰。因此如果按阻性负载的额定电流,会坏掉。但器件电流选大会不会有问题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认为可以驱动。

网友:
固态继电器里面不就是可控硅吗,,

网友:
感性负载加RC吸收,额定放大3倍以上是可以用的

网友:
自己外加rc吸收呗

网友:
才17W怕什么

网友:
没问题,用过很多种了,负载有电磁阀和电机,余量留大些就没问题

网友A:
电磁阀为什么要用固态继电器?用光耦加双向可控硅

网友:
固态继电器一般用于大电流负载

楼主:
为了省事,用一个成品简单,免得自己设计电路

楼主:
德力西的内部有吸收。

楼主:
另外,空调是什么负载?感性?想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空调通断,1个小时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为什么要用固态继电器?用光耦加双向可控硅

固态继电器不就是光耦加双向可控硅? 只不过封装再一起而已。不是每个项目都要自己重复造轮子的。直接用现成的模块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不就是光耦加双向可控硅? 只不过封装再一起而已。不是每个项目都要自己重复造轮子的。直接用 ...

现成的不是贵就是体积大

网友C:
可以的,主要是最好另加吸收电路并电流余量尽量留大(能用三像限可控硅就更好)。以前做过用可控大硅驱动电机的量产产品,24A的可控硅驱动220V700W电机每10多秒通断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不是贵就是体积大

自己设计先是要找资料设计电路画板子,然后PCB打样,买元器件,做出样机来,样机进行测试,然后批量备货,贴片量产,量产还要设计测试方案,测试夹具。 组装成整机发出去以后,客户说工作了几天坏了,跑现场去发现设计上又问题,又要改设计,然后重复前面的流程。老板会怀疑你的能力,还不如现成的买回来直接上机安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主要是最好另加吸收电路并电流余量尽量留大(能用三像限可控硅就更好)。以前做过用可控大硅驱动电 ...

你的意思是它如果内部有RC,我外面再加一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它如果内部有RC,我外面再加一层?

有的有,有的没有,最好还是自己再加上好一点,能再串个小空心电感就更好

网友:
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D:
三菱空调电磁阀就是用固态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菱空调电磁阀就是用固态驱动的

有没有驱动电路?

网友:
固态继电器有很多种
我用过两种 1.触发3~32VDC,控制110~220VAC  30A
                 2.触发3~32VDC,控制5~110VDC  10A
哎,这还有什么要说的,直接干就行了!

网友(2021-07-22):
直接画板开干,那是因为很多电工没觉得他人工值钱

网友:
威德米勒 导轨安装薄片的那种 我们一直在用,很好用啊。电磁阀功率比你的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