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储备200支蜡烛作为应急储备(2021-09-26 全国停电恐慌,这些储备蜡烛可能要上阵了)

楼主(2019-06-10):
蜡烛直径1.9cm, 长度18cm,燃烧5小时。

我有点怀疑5小时有没有吹牛。

算起来照明每小时也才1毛钱?

2020-03029 后记:上当了,我小孩测试了,只有1.5小时。

网友:
差不多吧,小时候印象中很耐燃烧的,基本几个晚自习才用一根。

网友:
这么坚挺···有待测试···

网友:
96支共烧5小时?

网友:
看火大小。要剪烛芯的

网友:
特大号 估计不是一般的大

楼主:
我怕茅台酒的理由:50年珍藏的酒,“50年”只是口味,不是时间。

我特问了店家,说是足足5小时。

楼主:
大家主要评估一下价格。

我就只看到这一家标出燃烧时间。

网友A:
烧蜡烛,最怕的就是流泪,蜡烛四周如果有一圈护边,就不会或者不容易产生流泪,否则普通蜡烛,起码是烧掉一半,流掉一半,甚至流掉的有2/3。初高中时期住校,经常晚自习停电,都是自备蜡烛的,都玩出精来了

网友B:
这个回答中我最不信的就是“现在科技发达了”,这个蜡烛还搞啥高科技了

不过小时候的蜡烛是很耐烧的,具体时间没测过。

网友:
可以买个烛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回答中我最不信的就是“现在科技发达了”,这个蜡烛还搞啥高科技了

不过小时候的蜡烛是很耐烧的,具体 ...

应该没有吹牛,估计里面添加了耐燃烧的东西。

以前可能只是纯蜡。

网友C:
问下兄弟,你是准备拿来干嘛的?

楼主:
另外一家2*20cm,号称7小时金枪不倒。

楼主:
买2送1,假设我买4包,4*17.5=70元,得到60支。

70元  60*7=420小时。

楼主位的56.9元480小时。

明显还是楼主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兄弟,你是准备拿来干嘛的?

估计用来跟老婆搞爱情动作时,照明+计算金枪不倒的时间。

网友D:
老大,储备了火柴,现在开始准备储备蜡烛了!

楼主:
还有另外一家镇江的:

100支3.5小时38元,折算每小时0.11元
50支5.5小时41元,折算每小时0.15元

楼主位56.8元96支5小时,折算是0.12元。终于找到对手。

楼主:
不过由于只是0.005分/小时的差别,我决定还是买楼主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过由于只是0.005分/小时的差别,我决定还是买楼主位的。

期待回来测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回来测评

我准备储藏200只。

到时候,以物易物应该是抢手货。

火柴我只收藏了300包,我在犹豫要不要增持到600包。

网友:
矿物蜡确实耐燃的.5个小时的还算是细小的.大点的可以点几天....

网友F:
蜡烛很好用,小时候用来进行山洞探险,虽然有手电筒,但拿蜡烛的人会走最前面;

另外可能考虑经久耐用的手摇或者脚踩发电机加入采购清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蜡烛很好用,小时候用来进行山洞探险,虽然有手电筒,但拿蜡烛的人会走最前面;

另外可能考虑经久耐用的手 ...

求推荐手摇或者脚踩的发电机。

以前看到种手摇的小手电,但是不能对外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储藏200只。

到时候,以物易物应该是抢手货。

那么便宜的东西,只要有地方放置可以多买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便宜的东西,只要有地方放置可以多买些

我的房子大的很。仓库杂物房就有100多平方 :)

付款了。等收货。

网友:
这蜡烛很耐用,关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山区可以考虑那种很小的水流发电机,不知道有没有

想起来了,是迪卡侬手摇手电筒!

网友H:
用不着這個啊,買最便宜的大豆油/棕櫚油,2元不到一升,一個陶瓷碗+一格廁所手紙卷起來做燈芯。可以點一個晚上。餓急了還可以吃,吃石蠟會拉肚子的。或者買老式煤油燈裝食用油也可以。

网友:
我准备买那种茶蜡,蜡油不会滴出来,应该点起来会比较稳定,不那么怕风吹

网友:
不至于  ,有油就有油灯 ,还有多存点18650电池更管用

网友:
不至于用上蜡烛吧?搞的我内心好慌!

网友:
蜡应该是很耐烧的,以前不耐烧是因为蜡融了之后流走了
试过用金属盖点蜡烛,后面都融在里面可以慢慢烧的,但那时蜡芯又不耐烧了
如果是小火不让蜡流走慢慢烧应该是能烧很久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储藏200只。

到时候,以物易物应该是抢手货。

如果是压缩饼干系列,我觉得没必要屯火柴+蜡烛啊。(再怎么倒退也不至于需要火柴+蜡烛吧?)
为啥不选择太阳能电池板、逆变器、蓄电池、可充电电池这类稍微先进一些的物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山区可以考虑那种很小的水流发电机,不知道有没有

有,现在少了,但我看淘宝店上还有卖,我老家初中前都没联网供电就是用小水电
溪水就可以发电,但也只能勉强照明,水不够的话都带不动以前的14寸黑白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蜡烛,最怕的就是流泪,蜡烛四周如果有一圈护边,就不会或者不容易产生流泪,否则普通蜡烛,起码是烧掉一 ...

放点盐好像可以减少流泪

网友:
那种在杯子里的蜡烛确实可以燃烧很长时间
主要是流下来的那部分损耗更少的原因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压缩饼干系列,我觉得没必要屯火柴+蜡烛啊。(再怎么倒退也不至于需要火柴+蜡烛吧?)
为啥不选择 ...

应该是把最极端的情况(站蒸)考虑了进来,单单照明的话,太阳能需要天气条件,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还有暴露的可能。而蜡烛+火柴,基本没有限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用不着這個啊,買最便宜的大豆油/棕櫚油,2元不到一升,一個陶瓷碗+一格廁所手紙卷起來做燈芯。可以點一個 ...

坛主是准备困难时期开杂货店!

你这个油不符合以物换物的条件!

网友:
70年代过的日子就是烧松明子,煤油灯,然后用蜡烛,然后才有电灯!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蜡烛很好用,小时候用来进行山洞探险,虽然有手电筒,但拿蜡烛的人会走最前面;

另外可能考虑经久耐用的手 ...

蜡烛可以判断山洞内的氧气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坛主是准备困难时期开杂货店!

你这个油不符合以物换物的条件!

大哥,酒怎麼以物易物,油也怎麼以物易物。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把最极端的情况(站蒸)考虑了进来,单单照明的话,太阳能需要天气条件,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还 ...

如果是为了照明,电灯光肯定比明火可靠吧?(不怕风雨、不会引起火灾、随时熄灭再点亮、照明范围大)
既然选择太阳能方案,当然会配几套电池在阳光充足时积蓄啦!

容易被发现... 没觉得啊
并非必须上非常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如果只是需要照明的话这种太阳能充电宝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不着這個啊,買最便宜的大豆油/棕櫚油,2元不到一升,一個陶瓷碗+一格廁所手紙卷起來做燈芯。可以點一個 ...

1。我有储备花生油、白糖、蜂蜜等的。花生油随时可以转换成油灯。

2。蜡烛比油灯更容易使用和操作。

3。以物易物时,蜡烛更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为了照明,电灯光肯定比明火可靠吧?(不怕风雨、不会引起火灾、随时熄灭再点亮、照明范围大)
既 ...

这个你试过吗?

网友:
准备几块太阳能电池板和小功率逆变器,电池可以拆汽车启动电池,很有用的。
我备了5块80W的。

网友:
我记得初中的时候,三节自习课差不多一根蜡烛,可能就是这里3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我有储备花生油、白糖、蜂蜜等的。花生油随时可以转换成油灯。

2。蜡烛比油灯更容易使用和操作。

莫大看这个收音机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蜡烛很好用,小时候用来进行山洞探险,虽然有手电筒,但拿蜡烛的人会走最前面;

另外可能考虑经久耐用的手 ...

我想起了鬼吹灯

网友:
搞末日备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压缩饼干系列,我觉得没必要屯火柴+蜡烛啊。(再怎么倒退也不至于需要火柴+蜡烛吧?)
为啥不选择 ...

在物资奇缺的时候,饿不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太阳能电池板、逆变器、蓄电池、可充电电池这类,可以吃吗?

我的蜡烛、火柴可以以物易物,换回来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你试过吗?

这款三防带LED灯的太阳能充电宝?
没使用过
但就照明来说此方案还是可行的吧?
另外我只是举例,并不是一定要买这种太阳能板和充电宝结合体。

楼主:
引用 网友M:
纠结要不要也跟风屯半个储藏室(整个储藏室有2-3方),只屯火柴、酒精、蜡烛、明矾和压缩饼干确实用不了多 ...

是的,有2-3立方就足够。最多也是1-2万元而已。

扔进去,10年不去理它。10内如果用不上,其实是赚了。真的赚了,我就不信10年后我的白酒不升价几倍,足以抵消其它过期的损失。

还有比这个更合算的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在物资奇缺的时候,饿不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太阳能电池板、逆变器、蓄电池、可充电电池这类,可以吃吗 ...

储备的可充电电池,可以用于换物品。
另外还可以反复帮别人充电... 不断地换取物品

网友:
小时候特别喜欢玩蜡烛,就像5楼说的蜡烛点一段时间就要剪掉过长的芯,以确保不会"流泪"的话,蜡烛确实是很耐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储备的可充电电池,可以用于换物品。
另外还可以反复帮别人充电... 不断地换取物品 ...

盯上了,会被抢的~~

网友:
存了3箱白酒了,泸州老窖+习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莫大看这个收音机怎么样?

德生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蜡烛很好用,小时候用来进行山洞探险,虽然有手电筒,但拿蜡烛的人会走最前面;

另外可能考虑经久耐用的手 ...

用无刷同步电机(比如交流伺服电机)来做手摇发电机如何?加上齿轮或者同步带来加速,还有稳压电路。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的,有2-3立方就足够。最多也是1-2万元而已。

扔进去,10年不去理它。10内如果用不上,其实是赚了。真 ...

蜡烛存放 不要叠起来 否则夏天一过 下面的会变弯曲   经历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储备的可充电电池,可以用于换物品。
另外还可以反复帮别人充电... 不断地换取物品 ...

在极端艰苦条件下,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蜡烛很好用,小时候用来进行山洞探险,虽然有手电筒,但拿蜡烛的人会走最前面;

另外可能考虑经久耐用的手 ...

我小时也很喜欢去山洞探险,有些防空洞,有些是藏番薯洞

网友O:
宜家这个号称9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O:
宜家这个号称90小时

19.9/90=0.22元/小时。

是我楼主位的2倍价格。

90小时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忘记熄火了,就浪费了。

而且一支就19.9元。放外面太贵重。

我一支才0.5元,丢了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N:
蜡烛存放 不要叠起来 否则夏天一过 下面的会变弯曲   经历过的

竖直存放可以吗?

网友:
电动自行车的电机就是一个很好的发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蜡烛可以判断山洞内的氧气

鬼吹灯!

另外还有手摇的收音机也蛮好,我两年前买了一个,四十几块,带电筒和柔光灯,还能对外输出5V。现在还能用。不过是两波段的。

网友:
建议阿莫再开一帖,让大家选一款合适的收音机。

网友:
蜡烛点着后,在融蜡里加点食盐,火变小,无烟,可延长1倍时间以上。

网友:
上個月也在找收音機,看的是德生PL-660,但是實在不知哪家哪機種好,遂停滯中.

网友:
我记得家里小时候停电是点竹篾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E:
莫大看这个收音机怎么样?

德生收音机太贵了,还是自已做一个比较好,只做短波和调频的即可。中波无用,都是近距离的z,f电台,受干扰比短波的大

网友E:
哪个牌子型号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P:
德生收音机太贵了,还是自已做一个比较好,只做短波和调频的即可。中波无用,都是近距离的z,f电台,受干 ...

无线电搞不定?难道有专用的模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竖直存放可以吗?

蜡烛怕热,放在冷一点的地方,否则都弯弯了

网友:
别买这个,买蜡块,要用的时候挖个坑放一个线头进去就可以了,还可以做燃料。大概想人行道地砖那么大一块。

某宝搜蜡块就能看到,有4斤块的。
-----------------------------------------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莫大看这个收音机怎么样?

德生不是有两款带手摇发电的全波段收音机!  GR-88  GR-138.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兄弟,你是准备拿来干嘛的?

你想哪去了,那种是低温蜡,专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物资奇缺的时候,饿不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太阳能电池板、逆变器、蓄电池、可充电电池这类,可以吃吗 ...

强烈要求莫大开个收音机专贴

网友:
嗯,感觉这个不难计算出来。

石蜡的比热是43KJ/g,密度约0.9g/cm^3;
楼主位的蜡烛直径1.9cm, 长度18cm,那么体积就是(1.9/2)^2*3.14*18 = 51cm^3,重量51*0.9=45.9g,热值45.9*43=1974KJ;
单芯蜡烛的燃烧功率一般在30-60W,跟燃烧时烛芯长短有关,但很少能超过60W(想一下65W电烙铁的热量和65W灯泡的亮度作为对比,就好理解了)。
就按60W来计算,则理论完全燃烧时间为:1974*1000/60 = 32900秒 = 9.14小时
实际可能燃烧不了那么充分,加上蜡油流失的损耗,估计达不到9小时,但支撑5个小时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按上述理论计算,只要蜡烛尺寸参数没有虚标,店家的说法还是靠谱的。

网友:
蜡烛日常保存怎么办,记得以前天热的时候这玩意变形厉害

网友:
话说18650是不是到时候战时还可以拿来当小型燃烧弹或者烟雾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个牌子型号靠谱?

很早以前搞过一个项目对比过德生的收音机,当然自己手上也有德生的收音机,做工技术指标基本算大路货,同期对比的是东莞乐信的收音机,时间过去太久了,不知道这公司还在不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大哥,酒怎麼以物易物,油也怎麼以物易物。

兄弟,麻烦推荐个军用急救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兄弟,麻烦推荐个军用急救包啊!

風緊扯呼。關鍵字,止血鉗,止血帶,止血粉。

网友Q:
一大包能烧5小时,不是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大包能烧5小时,不是一支

好忙啊,3分钟要换一次蜡烛。

网友R:
引用 网友K:
德生不是有两款带手摇发电的全波段收音机!  GR-88  GR-138.不知道效果怎样!

不要买德生,请买索尼。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价格倒是差不多。

网友N:
引用 楼主:
竖直存放可以吗?

竖立更容易弯   老家小店老板是横放,  底部一定要平整,一把一把之间(若干根) 用硬纸板隔开,  即便如此一个夏天后 总有几根弯弯的   这个已经是很好的保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竖立更容易弯   老家小店老板是横放,  底部一定要平整,一把一把之间(若干根) 用硬纸板隔开,  即便如 ...

那就不管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要买德生,请买索尼。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价格倒是差不多。

哥,索尼1千多!够买一年干粮了!

网友:
我也想囤货,没好地方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D:
老大,储备了火柴,现在开始准备储备蜡烛了!

莫大要建灾难中心,美刀,压缩饼干,明矾,火柴,蜡烛,接下来准备啥呢,大伙猜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S:
莫大要建灾难中心,美刀,压缩饼干,明矾,火柴,蜡烛,接下来准备啥呢,大伙猜猜看? ...

我建议:
小型灭火器、防火毯、防毒面具、逃生绳和强光手电

网友:
老大,这是要为断电,断粮准备吗?

网友:
不管怎么样说。我觉得发电机还是值得存,汽油发电机不好。因为汽油没法长久保存。我觉得买那种静音的数码变频无刷柴油机。但是百度和马云家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合适的。主要是静音和小型化。柴油的话买一桶放那里很多年也可以用。

网友:
还有一个好东西啊。工兵铲呢?但是不知道买哪种质量好。

网友:
可惜没密室没仓库,没跟上坛友的节奏,拖后腿了

网友H:
緊急情況下通信照明用不了多少電的。100w太陽能板足夠

网友:
引用 网友H:
緊急情況下通信照明用不了多少電的。100w太陽能板足夠

所见略同
我的理念是:准备的这些东西尽量平时生活中也能用到
比如900压缩饼干,由于口感不错,下班前肚子饿每天都可以消耗。
比如三防充电宝,平时出门也能用来给手机充电。

网友(2019-12-07):
老大lz位 推荐的  店铺 现在搜不到了啊
其它店搜索到的 100根 5小时的都是100元左右了
请大家给下链接  非常感谢

网友T:
蜡烛点了,在融液那位置放点食盐,火会变小、无烟,使用时间比之前多1倍不止

网友:
又找到一家 搜索:  蜡烛普通蜡烛家用蜡烛照明日用无烟蜡烛浪漫婚礼应急长杆100支  58包邮的
已下单,估计和lz 是一家店

网友:
引用 网友T:
蜡烛点了,在融液那位置放点食盐,火会变小、无烟,使用时间比之前多1倍不止 ...

多谢分享
顺便买点 之前推荐的盐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怕茅台酒的理由:50年珍藏的酒,“50年”只是口味,不是时间。

我特问了店家,说是足足5小时。 ...

我感觉自用的照明,还是手电筒那种CREE的高效LED + 储存寿命超过20年的劲量L91电池串了个限流电阻, 使led电流在1mA就能应急照明用了。  L91电池3000MAH的电量可以工作3000小时,够日夜连续使用4个月。
前两年,就试过作夜间起床的夜明灯。连续工作了5个月左右。
储备三五套led,平时led引脚短接起来保护好。 再密封储备十个电池就够了

不过要以物易物, 还是蜡烛好。 led优点是可移动使用,亮度可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感觉自用的照明,还是手电筒那种CREE的高效LED + 储存寿命超过20年的劲量L91电池串了个限流电阻, 使le ...

烧蜡烛的热量大,还容易被红外线的探测器探测到 。容易被发现

网友:
(5小时金枪不倒*96支)    还以为卖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蜡烛,最怕的就是流泪,蜡烛四周如果有一圈护边,就不会或者不容易产生流泪,否则普通蜡烛,起码是烧掉一 ...

蜡烛冬天点会好很多    夏天太容易流了

网友:
我们这边有一种酥油灯,庙里点的,小小的一个可以亮8个小时,而且没有油烟,亮度可能没有蜡烛亮。

网友:
这个粗细的蜡烛,应该烧不了5个小时,我最近几个月,买了不少蜡烛。

网友:
测评报告呢?

网友:
接下来会在地下30米建设抗核子打击,带新风,鱼菜共生,发电,小型加工中心的避难所,建地下避难所怎么办房产证?

网友:
想起了小学上自习滴蜡油印指纹玩

网友:
老大是一支蜡烛时间,牛

楼主(2020-03-29):
上当了。

我小孩测试了,只有1.5小时。

后记:2021-09-27重新测试,结果见148楼。

网友:
上学时,买过蜡烛能用五六个小时,晚上11点到第二天天快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当了。

我小孩测试了,只有1.5小时。

这个天猫老板 怎么好意思说  …自己测试过有5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竖直存放可以吗?

主要看是高温石蜡还是低温石蜡。高温石蜡怎么存放都没事。

网友:
买宜家的试试

网友:
蜡烛燃烧一段时间后,棉芯过长会加速蜡油的消耗,可以试着经常剪断灯芯试试

楼主(2021-09-26):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电源&电力

楼主:
现在全国陷入停电恐慌。

这些储备的蜡烛可以拿出来使用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O:
宜家这个号称90小时

不要用这些小资产品, 你应该去找那些走量的迷信品.
比如这个, 折合每根5元.

蜡烛买直径大一点的, 自带抗滴泪功能, 因为周边部分温度低融得慢, 会自然形成窝状藏住融溶的蜡, 不过相应的, 亮度就变低了, 因为挡住了部分光线.

------------------更新-----------------
后来去淘宝看了一下, 现在搜大号蜡烛, 满屏都是我上面的图片, 服了.
我买的时候就只有他一家, 图片是老板自己拍的. 诶, 这淘宝, 服了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不要用这些小资产品, 你应该去找那些走量的迷信品.
比如这个, 折合每根5元.

建议你实测一下。燃烧48小时,实测应该不到10小时。

不要信店家忽悠,必须实测。

网友V: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实测一下。燃烧48小时,实测应该不到10小时。

不要信店家忽悠,必须实测。 ...

是没有实测过, 不过10小时大概也值了, 毕竟就是差不多10倍于普通价格. 量大估计还能压一下价, 毕竟是潮州佬私人开的店.

网友:
太阳能和电池看来是必须的了

网友W:
2020-03029 后记:上当了,我小孩测试了,只有1.5小时。

笑抽。淘宝奸商果然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W:
2020-03029 后记:上当了,我小孩测试了,只有1.5小时。

笑抽。淘宝奸商果然厉害 ...

我今天让老婆重新测试。

可能小孩放到有风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让老婆重新测试。

可能小孩放到有风的地方了。

啊莫 现在还硬吗?    我问的是蜡烛.

网友:
我买的是淘宝16.6包邮的太阳能灯,前前后后买了近10个, 实测可以亮一晚上,即使阴天也可以亮3~4个小时

网友X:
煤油灯是不是更好?买一桶煤油就好,能烧很久很久

网友Y:
引用 网友X:
煤油灯是不是更好?买一桶煤油就好,能烧很久很久

放家里不安全吧。

网友:
买石蜡自己做会不会好点?

网友Z:
多买几个应急灯,

楼主:
引用 网友Z:
多买几个应急灯,

应急灯还要充电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Y:
放家里不安全吧。

现在家里不会有明火了。(如果没有人抽烟)。

放铁罐里,其实也够安全。

网友:
手头一堆充电宝。。 刚好用来充放电循环保养了, 插上USB的小功率LED灯, 可以点很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蜡烛怕热,放在冷一点的地方,否则都弯弯了

我有几根蜡烛,发现全被热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是没有实测过, 不过10小时大概也值了, 毕竟就是差不多10倍于普通价格. 量大估计还能压一下价, 毕竟是潮州 ...

按单位时间的价格算,这个明显比宜家的贵多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Y:
放家里不安全吧。

煤油很安全啊,不像汽油那样容易挥发,装在铁罐了,没问题

网友:
蜡烛有烟,还是煤油灯比较好。可惜现在没得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X:
煤油很安全啊,不像汽油那样容易挥发,装在铁罐了,没问题

小的时候都是搞柴油

网友X:
引用 网友E:
小的时候都是搞柴油

没有哦,我们都是煤油,拿着玻璃瓶去供销社的铺里买油。煤油的气味跟柴油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没有哦,我们都是煤油,拿着玻璃瓶去供销社的铺里买油。煤油的气味跟柴油是不同的 ...

我说我当时做的是用柴油,当时因为 没事做着玩,柴油当时有现成的,因为当时比较小不知道哪里有煤油   柴油有黑烟

楼主:
引用 网友X:
煤油很安全啊,不像汽油那样容易挥发,装在铁罐了,没问题

据说拿火靠近煤油不会着火。

要有灯芯才会着火。

网友:
家里有个10w的太阳能电池板,一个两万毫安的充电宝,应该够了感觉

楼主:
哈哈,戏剧性的来了!

我刚才实测,一跟蜡烛烧了5.1小时 。

跟店家说的5小时相符。

小孩之前测试出1.5小时,我问了,是在阳台上烧,并且小孩不停的玩。阳台风大,严重影响烧的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拿火靠近煤油不会着火。

要有灯芯才会着火。

是的,得有灯芯才能点着,和蜡烛类似

网友X:
以前没有电的年代,办红白喜事,都是用一种煤油汽灯,点火前先要打气,很亮的,现在绝迹了。

网友:
如果要照明,建议用锂电池组+LED,56元可以买一个7.2V 两串6000mAH的电池,按300mA电流算,可以干20小时。关键是发热小,我在东莞待过,那儿还是比较热的。点蜡会感觉很热,实际上蜡烛燃烧时大量的能量都在红外光谱,看不见用不上。还有,蜡烛烧久了不剪短芯子,会闪烁,非常伤小孩子的眼睛。最后,蜡烛燃烧是明火,容易引起火灾,要非常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X:
以前没有电的年代,办红白喜事,都是用一种煤油汽灯,点火前先要打气,很亮的,现在绝迹了。

是的,我记得这种灯,要打气,非常亮。我记得光是雪白的,刺眼的白。你不说我都忘记这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X:
以前没有电的年代,办红白喜事,都是用一种煤油汽灯,点火前先要打气,很亮的,现在绝迹了。

上中学的时候,晚自习经常停电,就用这个东西,很亮很亮

楼主:
“限电风波”下 蜡烛订单量一周翻10倍:客户大多来自东三省

最近多地拉闸限电引发热议,东北地区所受影响更为严重,当地的居民为了应付停电,已经开始采购蜡烛备用。

“限电风波”之下,红星新闻采访了多名来自东三省的居民还原现场情况。多位受访者均指出,无论是小区还是工厂的停电,大多都是“突如其来”,且停电时长不定。

另有居民指出,目前当地已出现囤积蜡烛的现象,而一些蜡烛生产商也回应称:“一周内,订单量提高了数十倍,目前存货已被清空。其中大部分订单均来自东三省。”

从某网购平台多家售卖蜡烛的厂商处了解到,近期网购蜡烛的订单量的确有所增大。

一家位于浙江金华的蜡烛网购平台回应表示,目前厂家还有一定的蜡烛存货,但由于其生产厂家也面临限电困难,因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生产紧张,平台也出现了一定的补货难。

9月27日,国家电网做出表态。针对当前供电形势,将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全力以赴打好电力保供攻坚战,保障基本民生用电需求,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闸限电情况,坚决守住民生、发展和安全底线。加强用电情况监测,全力做好居民生活用电保障,服务好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