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RF soc芯片。

楼主(2019-06-10):
433M,2.4G的都可以, 价格便宜一点的(3,5块以内这种)。要好买一点的,之前找到国产RW1609H,这个还是m0核的,开发应该比较方便,价格也便宜,才两块多吧。但是到处都买不到模块来试。

如果有单向的,也可以推荐一下(比如要控制整座山上的景观灯,应该单向就可以,但是距离比较远,计要两三公里这种,接收端成本要低,发送端因为只有一个,成本高点无所谓)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mesh方式考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sh方式考虑不

都可以吧,如果做对功耗有要求的,也合适吧,反正都没用过,都需要重新学∩_∩
但是这个好像自组网的是不是要复杂得多?

网友:
没用过,帮顶一下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下用华普微的。rw1609 M3两块多?哪个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下用华普微的。rw1609 M3两块多?哪个品牌的?

笔误,是m0。

网友B:
是这个网站?
http://www.radioway.cn/
没看到有芯片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网站?
http://www.radioway.cn/
没看到有芯片介绍

是的,所以我才说不好找。
这个帖的楼主有代理,但是没有模块开发板之类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4107&highlight=2.4G&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