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C语言编程控制GPIO遇到的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9-06-10):
代码如下:
while (1)
{ digitalWrite(LED_R, HIGH);}
这样LED_R常亮没问题,但是加上延时之后:
while (1)
{
    digitalWrite(LED_R, HIGH);
    delay(1000);
}
按道理说现象不变,但实际是LED_R开始闪烁,而且是闪烁间隔时间不固定,换别的GPIO也一样。delay函数是直接调用的,没找到函数原型,也没想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有人知道吗?

楼主:
没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这个IO口其它程序有在操作?
是否可以试试注释掉digitalWrite光一个延时循环或空循环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O口其它程序有在操作?
是否可以试试注释掉digitalWrite光一个延时循环或空循环是什么情况。 ...

空循环应该不会影响GPIO的,只要加delay延时,GPIO就无法持续输出高电平,网上也没有搜到类似问题,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