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帮忙分析下MOS管 损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9-06-10):
        请教各位大虾,下图中的MOS 损坏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产品很简单,闪亮LED,用三种颜色,安装在高速公路上,和爆闪灯差不多,电池用的是9V电池,最高不超过12V,半年前发出去400多个,有10%出现问题,都是MOS管 AO6800 损坏,不是短路就是开路,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已经有N管低端驱动了,在电源端用P管画蛇添足。你这种用法如果R61和R63左边给的频率稍稍快点,MOS在一些时刻有可能工作在非开关区,就有可能过热烧掉。

网友B:
Vgs电压超过器件的极限耐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N管低端驱动了,在电源端用P管画蛇添足。你这种用法如果R61和R63左边给的频率稍稍快点,MOS在一些时 ...

有六条灯,每条三种颜色,需要单独控制某一条灯的颜色和亮度,如果只用NMOS管,不知道怎么实现。
另外我问的是为什么PMOS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s电压超过器件的极限耐压了吧

电池不会超过12V,Vgs也不会超过12V吧

网友:
会不会电池电压下降,引起PMOS进入退饱和区(类似三级管放大区)过热,电路板有没有发黄的现象。

网友:
为什么三种颜色用的 PMOS 管的型号不一样? 好像前两个是用双管封装。
是 QM60 损坏, QM61 不损坏吗? 如果是这样,应该考虑双管的散热问题。

网友:
每路 AO6801 满载电流?

网友:
三极管基极限流电阻 10k  太大 导致三极管ce流过电流比较小,最终导致  MOSFET导通不完全。
曾经碰到过三极管驱动mosfet  三极管的 B 限制电阻太大 MOS管导通不完全 导致 mosfet 一直在发热

我也只是猜测的 ,不过楼主可以试试  三级管10k 另一端始终给 使能信号, 负载常亮 看看MOSFET 持续工作一会看看会不会发热, 然后三级管的10k换成1k 再尝试一次看看会不会发热  对比一下
当然 楼主的问题也可能是耐压 或者 过流造成的 ,我只是给出一种情况供楼主判断

网友:
感觉是MOS电流不够。或者是内阻太高。导致过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六条灯,每条三种颜色,需要单独控制某一条灯的颜色和亮度,如果只用NMOS管,不知道怎么实现。
另外我 ...

猜你的意思应该是工作在扫描模式

改善方法:
1、MOS留出足够的电流余量
2、三极管B电阻减小,单片机IO驱动得话1K就行,MOS的GS拉电阻也减小,目的是提高开关速度,否则频繁出入非开关区,有发热烧坏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你的意思应该是工作在扫描模式

改善方法:

很好的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