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苹果MAC系统的朋友吗? 从imac上拆下的硬盘怎能么才.....

楼主(2019-06-10):
从imac上拆下的硬盘怎能么才能在PC上用呢?

从坛友手里收了个imac上拆下的硬盘, 据说是融合硬盘有Fusion Drive, PC用得多,mac从没用过,真不知苹果还有此黑科技,网上查了下是SSD和机械硬盘结合在一起的混合硬盘.
现在问题是,本是1TB的硬盘, 接PC上能识别型号,但容量BIOS显示只是136G, 进PE,也是只有136G硬如图

然后无怎能么弄,都是只能这样,想想也是既然BIOS都识别不出来了,PE弄是不是徙劳?

网上找了下,都是要在MAC系统下才能拆分Fusion Drive的, 没找到PC上的方法,有大神弄过吗?

网友:
要在MAC上先格式化成PC的存储格式吧!

网友A:
装个黑苹果试试能不能拆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黑苹果试试能不能拆分下来。

好大的工程,而且也不熟悉,有难度

网友B:
LZ你下个hddscan,看看SMART是不是空的。还有,那块硬盘有多重?摇摇有没有磁头声音,我感觉像是一块型号为ST1000DM003的128G固态盘加了个硬盘壳再加了点配重。真硬盘会听到轻微的磁头咔咔声。

网友:
看来你还没搞定,要么装个黑苹果系统要么找个有MAC系统的电脑挂上去格式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下个hddscan,看看SMART是不是空的。还有,那块硬盘有多重?摇摇有没有磁头声音,我感觉像是一块型号为 ...

不会,是坛友从imac的拆下来的,还有mac的系统.

网友:
这就尴尬了!

网友:
先装bootcamp 然后在bootcamp里面装Windows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是坛友从imac的拆下来的,还有mac的系统.

关键是你总共就只有128GB整的空间啊。更像是被割出来的区域 从网上查的fusion drive都是要有额外的SSD。

网友:
软件上融合在一起,并非硬件融合在一起

实际上还是一个SSD在主板上,一个机械硬盘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总共就只有128GB整的空间啊。更像是被割出来的区域 从网上查的fusion drive都是要有额外 ...

但我看硬盘的柱面数是16709这数值和其他的1tb 硬盘是相符的,都差不多,要是128G 硬盘柱面数肯定的不是这个数吧

网友C:
这smart怎么都是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看硬盘的柱面数是16709这数值和其他的1tb 硬盘是相符的,都差不多,要是128G 硬盘柱面数肯定的不是这 ...

柱面是老掉牙的概念了。早在03年就被lba给代替了,但不排除一些古董级设备还在用。当年bios只能支持137gb的硬盘。。。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换个硬盘盒了,要不然把硬盘接主机上试试,有可能你的盒子不支持大于137g的硬盘(即不支持lba寻址)。我用的盒子用2tb都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smart怎么都是空的……

估计lz用的盒子太老了,因为刚好卡住137gb的边界,我想起来早些年主板有个137gb的容量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看硬盘的柱面数是16709这数值和其他的1tb 硬盘是相符的,都差不多,要是128G 硬盘柱面数肯定的不是这 ...

另一块盘你也接个新盒子吧。找个支持usb3的新盒子,别找老盒子了。像jm20337这种老货不支持4k/512e的。另外最好找支持uasp的盒子,接usb3主板可以跑到硬盘的满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lz用的盒子太老了,因为刚好卡住137gb的边界,我想起来早些年主板有个137gb的容量门。 ...

盒子不应该,如果是盒子diskgen接口类型会写成USB或MassStorage之类的

137G问题也应该从系统层面上很早就解决了吧,
我当时440bx的芯片组用的winxp,最后退役时250G硬盘用着也没问题

会不会是这水果特供盘的sata口上协议不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盒子不应该,如果是盒子diskgen接口类型会写成USB或MassStorage之类的

137G问题也应该从系统层面上很早 ...

那个是bios解决的。你换个试试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柱面是老掉牙的概念了。早在03年就被lba给代替了,但不排除一些古董级设备还在用。当年bios只能支持137gb ...

我没用盒子的,这是直接接主板stat口的,主板也不是不支持,换个WD 1TB的,马上识别出来1000GB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用盒子的,这是直接接主板stat口的,主板也不是不支持,换个WD 1TB的,马上识别出来1000GB ...

那就不好说了。你放耳朵边听下硬盘有没有高速旋转的声音,听不到就说明硬盘是假的。

网友:
装个MacDrive看看,MacDrive可以在Windows 下访问 Mac OS X 分区的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好说了。你放耳朵边听下硬盘有没有高速旋转的声音,听不到就说明硬盘是假的。 ...

不是假的,坛友信得过,直接发我,收到货才打款的,还让我搞不定发回去, 我觉得才100元东西,让快递公司赚了不划算,于的留着研究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假的,坛友信得过,直接发我,收到货才打款的,还让我搞不定发回去, 我觉得才100元东西,让快递公司赚了不 ...

我说你听听有没有转动的声音会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你听听有没有转动的声音会死啊?

嘿嘿,这动作,二十多年前 维护 80286 PC 40M硬盘时,我就经常干, 早试过了,试几次识别不对,就试了,确定有转,摇动也没异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这动作,二十多年前 维护 80286 PC 40M硬盘时,我就经常干, 早试过了,试几次识别不对,就试了,确定有转 ...

那我估计不太好整。你1先看看硬盘是不是有跳线帽限制容量到137gb(sata盘十年前见过),2可以接串口线进seagate终端指令看看是不是锁住容量了,有可能是坏道盘把后面给屏蔽了,3就是用pc3000之类的去折腾了。既然有转,型号也对,那跑不了容量被锁了,但是说真的,你smart不应该看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bios解决的。你换个试试不得了

1999年的主板,bios没有升级过,
bios中识别chs不正常,98下认不全,xp下能认全,当时刻意的把137g后面的空间单独分了个区,所以印象很深
所以我认为系统层面很早就解决了137g问题

IDE跳线我记得只有限32G的吧,
到了sata时去掉跳线,那个位置是调试口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99年的主板,bios没有升级过,
bios中识别chs不正常,98下认不全,xp下能认全,当时刻意的把137g后面的 ...

有,我还真在哪块硬盘上见过这跳线。。

网友(2020-04-17):
引用 网友B:
那我估计不太好整。你1先看看硬盘是不是有跳线帽限制容量到137gb(sata盘十年前见过),2可以接串口线进s ...

你有3000吗。这个是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