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汇编】反汇编如何定位全局变量的位置(符号名)

楼主(2019-06-10):
如题:

反汇编如何定位全局变量的位置(符号名),如果全局变量在库里定义,又如何定位?

呼叫大佬,请求支援!

楼主:
已解决,自己记录下:

使用 arm-none-eabi-objdump -t xxx.elf > xxx.sym 命令,将 xxx.elf 中的符号导出到 xxx.sym 文件中
使用 arm-none-eabi-objdump -d xxx.elf > xxx.asm 命令,将 xxx.elf 反汇编为 xxx.asm 文件

然后,在 xxx.asm 文件中,定位一个全局变量的时候,找到该变量的地址(如 0x080e9c60),然后在 xxx.asm 文件中搜索全局变量的地址(如 0x080e9c60),就可以找到该变量的符号。

网友A:
楼主玩得深

不过同名的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玩得深

不过同名的咋分?

先确定 .o 然后从 .o 里 dump 符号表了。
元老觉得可行不

网友:
用什么软件反汇编的?

网友B:
objdump -xd xxx.elf
就带符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bjdump -xd xxx.elf
就带符号了

你out了。。x86和arm可以直接用ida反编译出c借支。。虽然可读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out了。。x86和arm可以直接用ida反编译出c借支。。虽然可读性差。

没用过,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可以试试

我一般情况下使用IDA的反编译破解软件 不过对那种加密打包的文件无能为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可以试试

江湖称:F5大法

楼主:
F5 ?

我这没有调试器啊

网友:
我也记号一下 2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