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BUSOFF测试

楼主(2019-06-10):
问题:测试节点是否连续5次进入busoff状态,采用的测试方法是短接CAN_H和CAN_L线持续 250ms,请问这种短接测试方式(这是国内某车厂的测试方法)的原理是什么?是否准确?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觉得不准确,一般can发生一次错误,错误计数递增,主动错误(发送)到255了,can模块进入busoff状态。恢复就是清除busoff,重新开始计数。lz说的我没看明白,国内这个车厂有规范嘛?有钱上vector的stress,没钱上周立功stress,实在没钱,自己做个脉冲捕获加然后使用功率芯片短路can;最简单是找个十多Ω短路canh与l,示波器抓摸索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准确,一般can发生一次错误,错误计数递增,主动错误(发送)到255了,can模块进入busoff状态。恢复 ...

很感谢您的解答。
我们自己测试其实用的是Vector的Stress,对总线持续施加干扰,是没有问题的。
1、车厂要求是连续发生5次BusOff才记录这个故障,车厂采用的方法是短路CAN_H 和CAN_L持续250ms(持续干扰)。我有个疑问就是:如果节点还没有发送报文,短路CANH和CANL,错误计数是不会增加的;我感觉他的这个250ms计时的起点应该不是准确的。
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太理解这个250ms怎么能对应5次busoff。

网友:
这个要看busoff恢复时间要求,记录dtc的时间为5次busoff的时间+四次恢复时间。以osek的快恢复常用50ms,250ms是可以达到5次的

网友(2019-10-11):
车的CAN测试,是有标准的。是按照国标来测试的。你可以搜搜相关的标准。

网友:
CANH 和CANL短接后,都通讯不上了。busoff是收不到任何报文,还有timeout是收不到某一报文。楼主有做timeout吗

网友:
关注。

我用了CAN。但还不知道CAN测试有什么测试标准和具体的测试用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