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宏云的JMT1801ED QFN32封装实物与规格书对不上。

楼主(2019-06-10):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的是江苏宏云的JMT1801ED QFN32封装的芯片。照着规格书的封装画了板子,
结果芯片和板子到样后准备焊接时发现JMT1801ED QFN32实物是4MM*4MM但规格书是5mm*5MM的。
哎被坑了!

网友:
会不会样片是QFN28?

网友A:
这个情况我了解,我们最先拿到的是也5x5封装的,后来他们主推4x4封装,我们量产也就改了,应该还是可以问他们拿到5x5的样片的,只是量产不一定有库存,建议还是同原厂主推封装对应。
建议宏云更新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我了解,我们最先拿到的是也5x5封装的,后来他们主推4x4封装,我们量产也就改了,应该还是可以问他 ...

明白了。那我还是改成4*4的吧。还好只是在立创打的5元样品。

网友:
这芯片价格不错。
双核的代码怎么写?

网友B:
之前实习还调过这款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实习还调过这款片子

感觉怎样,规格书感觉埋了一些坑,昨天调试了一天的IO就是不输出。规格书上明明写的JTAG接口上电是关闭的但实际是打开的。今天才发现要用JTAG共用的IO要先关闭JTAG。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怎样,规格书感觉埋了一些坑,昨天调试了一天的IO就是不输出。规格书上明明写的JTAG接口上电是关闭的 ...

你这是配的模式的问题,要用jtag的复用io肯定要先关闭jtag功能啊